[求助] 请问下MOM重复提取后仿真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9-01-23):
做tsmc28nm的时候,采用transistor level提取,mom会重复提取两遍,请问大神们能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
不会吧,应该RCX里面已经BLOCK了啊。你自己画的MOM,没有用PDK提供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就是调tsmc的pdk库,采用transistor level提取会更真实些,但是电容被重复提取了!厂家的pexrule都是看不到的乱码!

网友:
把电路和版图放在一个cell里试试

网友B: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etal1 metal2 metal3 MOMDMY_2T
在run pex时,在PEX Options的选项Include的第二个空白的地方加上上面的命令,同时勾上第二个空白上面的选项Include Rule Statements
试试这个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常应该有下面的语句的,你查下看有没有注释掉!

网友(2019-07-08):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常应该有下面的语句的,你查下看有没有注释掉!

需要注释掉吗?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用xcell

网友D:
如果是qrc工具,通过-block来屏蔽mom的重复提取,如果是starrc,用ignore_cap_layers的语句来屏蔽mom的重复提取,如果是calibre xRC,用PEX ignore语句来屏蔽。
具体内容,可参见 微信公众号: microscapes8   2019年10月12日,2019年10月13日的2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cgi-bin ... 5576&lang=zh_CN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qrc工具,通过-block来屏蔽mom的重复提取,如果是starrc,用ignore_cap_layers的语句来屏蔽mom的重 ...

如何写xRC 的PEX IGNORE?

网友:
xRC也可以用-xcell xcell_list 来处理。最关键是楼主需要把自己画的mom cell unit 命名成与PDK model name 匹配的的形式。如mom_ckt**

网友(2019-12-03):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qrc工具,通过-block来屏蔽mom的重复提取,如果是starrc,用ignore_cap_layers的语句来屏蔽mom的重 ...

看了微信号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没有提及QRC该怎么用-block命令屏蔽掉MOM电容。我其实是想在QRC中进行gate level的提取,不需要软件去提取rf器件的寄生参数。想请教一下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正常应该有下面的语句的,你查下看有没有注释掉!

我的规则文件里面有这些语句,但是提出来还是一样的

网友(2023-04-24):
请问怎么看电容有没有被重复提取呢

网友E(2024-05-24):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qrc工具,通过-block来屏蔽mom的重复提取,如果是starrc,用ignore_cap_layers的语句来屏蔽mom的重 ...

打不开了老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不开了老铁

可以搜索 “蓝海微创新” 的公众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搜索 “蓝海微创新” 的公众号。

好的谢谢。后面再看看,不过我找到了咋搞了,本来那个enter cell都已经填文件了,发现少写了很多器件,加上就好了

网友(2025-08-11):
引用 网友B:
PEX IGNORE CAPACITANCE DEVICE metal1 metal2 metal3 MOMDMY_2T
在run pex时,在PEX Options的选项Include ...

前辈,我想问您一下,如果我电容阵列采用的提参方式是gatelevel级别的话需要加上这个语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后面再看看,不过我找到了咋搞了,本来那个enter cell都已经填文件了,发现少写了很多器件,加 ...

前辈可以教一下怎么搞吗?PEX IGNORE语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