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导入CDL网表 生成schematic vdd和vss短接 标准单元库 std stand cell library

楼主(2019-01-23):
核心求助事项:导入CDL网表生成电路图,完成后发现vdd和vss短接,应该怎么办?

--------------------------------------------------------------------------------------------------
背景:从工艺厂提供的标准单元库(std cell library)中获得每个单元的schematic电路;
文末附图-工艺厂提供的数据格式;
系统环境:virtuoso IC615,RedHat 5.8, 64bit.
操作方法:在论坛里搜索发现,很多同学都有这个需求,大多通过导入CDL网表生成电路图,我按照大家的方法,并参读cadence help,结合我的具体工艺,形成了如下的操作方法:
  1,修改网表:将CDL网表中的“option_vop”属性删除,原因是这个属性的类型是“radio”,SpiceIn不能识别;
  2,然后CIW打开"File"->"Import"->"Spice In", Spice In窗口有6个标签,逐个填写:
  “Input”:
    Netlist File,打开修改后的cdl网表文件;
    Netlist Language,选择“CDL”;
    Top Cell,在选择CDL网表时,不需要,不可选;
    Import Sub-circuits List, 选择从CDL网表中导入的子电路,若空白,则导入所有子电路;
    Reference Library List,选择可能用到的工艺库;
    勾选“Device Mapping File”,以设置CDL网表中的model和目标PDK中器件的CDF的映射关系;
    其他默认
  “Output”:
    Output Library,选择生成的电路图的library;
    Output View Type,schematic;
    其他默认
  “Schematic Generation”:默认
  “Device Map”:
      pch_svt_iso_nbl_1p8v to pch_svt_iso_nbl_1p8v

      m m length l width fw

      nch_svt_iso_nbl_1p8v to nch_svt_iso_nbl_1p8v

      m m length l width fw

  “Overwrite Cells”:yes;

  “Analog Schematics”:不可选。

3,点击“Apply”或“OK”开始导入;

4,查看结果:

    (1)全局信号vdd!,vss!,SUB的PIN的方向都是input,但是CDL网表中明明是B;这个问题倒是能接受,大不了我一个一个改!

    (2)vdd!和vss!短接了,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要不然没法用了;

    (3)CIW提示信息中有提到目标CDF中有两个PIN有问题,它的symbol中,这两个PIN是short的。

  我非常怀疑是(3)中这两个PIN导致了(2)的问题!但是这涉及到PDK的CDF的写法了,我不知道怎么朝下走了。

5,核心求助事项:导入CDL网表生成电路图,完成后发现vdd和vss短接,应该怎么办?

【已解决】通过向foundry索要schematic解决的。

网友:
这是东部工艺吗,管子的terminal好多,端口顺序要写对吧。你可以试试将pdk里面的nmos和pmos分别软链接到sample库的nfet和pfet再试试。pfet mappingto pch_svt_iso_nbl_1p8v

网友A(2024-01-30):
您好!想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B、S端都跟IOS短接到一起了,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4-09-27):
请教,PDK中器件是subckt,导入时MR、NF、W、L都不识别。

.SUBCKT AT GND IPN SUB VDD Vref
*.PININFO GND:I SUB:I Vref:I IPN:B VDD:B
XXM11 net39 net24 net28 VDD p50_dnw_4t_ckt MR=1 NF=1 L=500n W=300n
XMM20 net36 net36 GND GND NeTt_15 NeTt_16 n50_dnw_ckt W=12u L=6E-06 NF=1 MR=2
.ENDS
提示: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MR'.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MR'; propType='float'; propVal='1'.

怎么办?

网友:
请问vss和vdd短接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解决办法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问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B、S端都跟IOS短接到一起了,不知道要怎么解决 ...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嘛,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2-25):
====================================================
这是PDK的器件的symbol有问题,改一下PDK的symbol就行了
====================================================

网友:
还有其它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