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hielding 用的是VSS还是VDD?

楼主(2019-01-23):
对clock tree net 做 shielding 的时候大家选择用VDD 还是VSS ?为什么?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用VSS

网友:
我们用 GND

网友:
我们用G N D一般情况下

网友(2019-03-05):
一般都是用VSS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正好问一下,shilding是通过什么连接到VDD和VSS的,是直接打Via和PG相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只用VSS,而不用VDD?

网友(2020-04-22):
多高的频率才会考虑加shielding这个步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