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2bit sar comparator gain 会设计多少

楼主(2019-01-23):
如果 要做12bit 一般  比较器 gain 会设计多少?  好像多数看PAPER 最後选 3 stage 方式比较多, 前2 pre_amp 最後 latch .  offset 这架构好像会 cancel 掉, 那是否 preamp INPUT  MOS可选比较小 size ?

网友:
pre-amp一般2-10倍增益,latch本身的增益很大,上万很容易。我觉得12bit需要关注的是延时,MSS,和overdrive recovery

网友:
PRE-AMP增益每级选2左右最优,速度较快,你要仿真一下latch的失调,这个是消不掉的,靠PRE-AMP增益消除,所以前级增益不能太低,还有kickback noise等多种因素

楼主:
    请问 SAR ADC comp
3 stage , 2 preamp + latch

preamp use 20db .

间那消 offset  "电容" 该选多少 ??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 strong arm?12bit来说,noise,kick-back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失调会是问题,用strongarm一般追求速度快所以管子都用得很小。如果不用失调校准,那么管子就要取很大,这样速度就下来了,另外kickback也会增加。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 strong arm?12bit来说,noise,kick-back都不是问题。
引用 网友A:

    是做ASIC 须要 10~2bit ADC ..一般 12BIT 流片後打个折还有 10BIT . sar ADC 使用的 comparator 藕合电容看到 '多少 p" ,
不知道考虑点是那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失调是指linearity?还是off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sar ADC 使用的 comparator 藕合电容看到 '多少 p" , --- 你是指strong arm,Cin太大,attenuation大?

网友(2019-02-22):
回复 楼主:

    能问一下,你这个PPT在哪可以下?或者可以分享一下嘛?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之前做过 3级pre+Latch,前面三级增益200多

楼主:
2 preamp  ,  20db + 20db

sar comparator  couple cap  多大 该如何算?

    清华李福乐ADC,SAR-ADC讲义

EETOP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764958

网友(2020-05-06):
preamp增益怎么算的?因为没有静态功耗,没有正确的DC工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