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问题: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写是50MHz,读是100MHz

楼主(2019-01-24):
跨时钟域问题: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写是50MHz,读是100MHz,直接用异步FIFO来缓冲,快时钟获得了2次重复的数据,如何获得连续的不重复的数据?各位大神请教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是同源时钟

网友:
加个使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哈,这个使能怎么加呢,小白一枚,麻烦具体说下哈。

网友:
为什么会是重复数据呢?不是先进先出,读完就没了吗?

网友B:
fifo的读指针是否控制正确。深度是多少?感觉时钟2倍关系,且同源,有固定相位差,不用fifo是否就可以实现?

网友:
fifo是自己写的还是用的core?

网友:
首先,你这个FIFO是自己写的,还是IP?
还有FIFO有个写满和读空信号,而且是先进先出方式,如果FIFO为空,就不能读,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除非FIFO设计有问题

网友:
标题

IP做的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同源时钟,可以不用fifo,100M读每隔一个时钟读一次

网友:
FIFO读使能要控制一下,是写使能次数的一半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B:
fifo的读指针是否控制正确。深度是多少?感觉时钟2倍关系,且同源,有固定相位差,不用fifo是否就可以实现 ...

使用握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异步fifo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同源时钟的话直接做逻辑就好了,没必要用异步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