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16.6 如何打开每个BLOCK以看到PIN

楼主(2019-01-24):
请看附图,将layout 导入后如何打开每个BLOCK 以便连线?

非常感谢回答。

网友:
你要看到PIN的前提是你做小模块的时候要有ctrl+P来加PIN。这样你在上一层的时候就能看到PIN了。用一般的P添加的PIN是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

是在option 里将各层打开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操作是什么样的?能写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