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DRC rule

楼主(2019-01-24):
ESD规则中,MInimum I/O buffer to internal circuit area space is 50um
这个规则一定要遵守吗?

网友:
不一定非要满足,一般都是受限于面积,如果有不满足的,或者改动太大的话,waive掉也行。但工厂在帮忙检查DRC时会提醒你们自己承担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什么工艺啊,要50um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