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内部设计如何解决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9-01-24):
各位大神,

请问IC内部设计如何解决阻抗匹配问题?也时加电阻,电容或 电感吗?

谢谢回答。

网友:
请问你是指layout还是Schematic,我当是layout的。阻抗的匹配一般都是加dummy电阻,电容之类的。电感一般比较大,不会再加dummy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是指的芯片 layout,如何防止输入时钟overshoot的,非常感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神具体介绍一下layout里如何处理overshoot,感激不尽?

网友:
版图上需要电路来确定 自己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这种layout里好像没有办法吧?即使是匹配应该是涉及到板级的PCB layout的调整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