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找不到 cdsinit

楼主(2019-01-24):
IC617 窗口字体太小,CIW option里只能调节CIW字号,,要怎么做呢?没找到cdsinit文件,有conf文件,里边也只有CIW 修改有效。

网友:
默认的字体大小,不是挺合适的嘛

网友:
启动目录下这些文件都是隐藏的,应该是.cdsinit。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