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spectre 仿真求助

楼主(2019-01-25):
工艺库之前用AMS仿真一切正常,后来改用spectre仿真,发现电容不能使用,会出现如下错误,请各位大神支招小弟,不胜感谢!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AHDL read-in, in `crtmom':`C0',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during circuit read-i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网友(2019-11-13):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time = 5.30645 u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How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anks !

网友(2019-12-14):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Any body encounter??Thanks!

网友: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18): Segmentation fault.
Any body encounter?? Thanks!!

网友(2021-08-10):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2024-08-11):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
在spectre的setup-Environment中勾选run with 64-bit binary,并且在user command-line options中输入-64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