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如何设置导出gds时候的精度。

楼主(2019-01-25):
详情是:我想导出gds的时候可以自己设置导出后的精度,但是又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还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哪方面的精度?

网友:
gds的精度是什么意思?
GRID?

网友:
以下方法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在command file里加入以下两句:
PRECISION number
RESOLUTION number
最终精度为 1/PRECISION * RESOLUTION

网友:
这个两个语句的具体用法在SVRF文档里有介绍

网友(2023-01-06):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