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pn bjt 衬底如何在版图中体现?

楼主(2019-01-25):
npn bjt有一衬底端口接地 单个管子在四周加Nwell加通孔接地能通过lvs验证,但做带隙 8:1匹配之后应该如何打衬底呢 按照单个的始终不对。。  版图  工艺手册  原理图

网友:
衬底可以在这几个npn外头围一整个。
单个的npn的layout的属性中应该可以去掉psub ring,然后把所有npn靠近放置,最外围打上一圈psub。

网友:
你提到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工艺要看对衬底距离的要求,如果NPN太大,这样最外面一圈P环到中间NPN的距离可能不够。
好一点的办法,9个NPN,每个单独围一圈P环,然后再贴在一起,面积也不会增加太多。

网友A(2023-11-29):
请问一下大家,npn管子的sub端是接地电位吗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家,npn管子的sub端是接地电位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