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哪位大师给讲讲文中图片稳压原理

楼主(2019-01-25):
Vi输入16~28V,Vo输出10.8V。哪位大师给讲讲稳压原理?

网友:
看起来像是标准的LDO结构,猜测应该是这样子:
   D7应该是稳压管,上接LM334+R12组成的恒流源,D7上的电压会更加稳定,假设是12V。
达林顿管将D7上的12V扩流输出,BE压降只要有微小变化,输出电流就可以有很大的变化范围,B为稳定电平,E电平也相对稳定,假设BE压降为1.2V,那么输出就是10.8V了。
    最后C4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楼主(2019-02-26):
回复 网友A:

    D7如果是稳压管,那不就影响电流源LM334的工作了么?

网友:
LM334 看来
current source 看一些图本就会串组件, 一般来说
zenerdiode 有稳压条件
. EX 2m~20ma .
低于工作电流
还没稳压
, 或高过工作电流因内阻跨压变大. 有些简单设计就
zener+ BJT

powerzener , 多数电流由
BJT . 这边LM334
应该就稳定
ZENER

LDO 不是很便宜, 为何不直接用LDO ?
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