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14数字部分虑掉DFM

楼主(2019-01-25):
用了EXDFM层次不管用,请问这样如何解决。

网友:
仔细看下设计规则文件,应该是加的层不够,不跑DFM有时候需要加好几层过滤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遇到的制程都是用一层exdfm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找滤掉DFM的层次,我在design rule里面只看到EXDFM是waive DF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