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skill去除schematic中的多余线头?

楼主(2019-01-25):
1,cadence virtuoso中有快捷的方法去除schematic中的线头吗?
  (转换工艺后,由于器件PIN不一致,产生许多线头,手动选中删除是个巨大的体力活)
2,如果使用skill,怎么获得操作schematic中nets的方法呢?
  我能够通过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cv~>nets找到schematic中所有的net,但是通过net的属性可以看到,一条net由多个wire segment组成,谁知道这要怎么操作呢?怎么选择,怎么删除呢?

网友(2019-06-17):
解决啦吗? 如果解决了马上指导一下思路呢

网友A:
layout的我会 这个sch的没做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19-10-21):
引用 网友A:
layout的我会 这个sch的没做过

layout怎么处理?能发下脚本吗?

网友(2021-08-05):
用ctrl +F打开Filter,只选择wire,然后用鼠标选中希望删除的线网区域即可

网友:
foreach(line setof(shape cv~>shapes shape~>objType=="line") dbDeleteObject(line))

网友:
你还可以分析一下net的list中存在一端或两端floating的case,然后过滤删除。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layout怎么处理?能发下脚本吗?

大牛知道怎么用skill去除layout中两条交叉线多余的线头了吗?求分享

网友C(2022-11-21):
根据上面筛marker的提示写的,只能简单的删除浮空线头,多个拐弯的就要执行很多次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schname "schematic" "" "a")
shapeList=cv~>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List
        if(shape~>markers != nil
            dbDeleteObject(shape)
        )
)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面筛marker的提示写的,只能简单的删除浮空线头,多个拐弯的就要执行很多次
cv = dbOpenCellViewByTy ...

太酷了太酷了,省了老多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的我会 这个sch的没做过

大佬求分享,目前遇到了这个问题,输出的数据不太正常,后面发现是线头的问题。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A:
layout的我会 这个sch的没做过

您好,layout的收线头用脚本怎么实现,求教,感谢~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C:
根据上面筛marker的提示写的,只能简单的删除浮空线头,多个拐弯的就要执行很多次
cv = dbOpenCellViewByTy ...

感谢大佬,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