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楼主(2019-01-26):
在电路布局布线时,需要写一个PIN信息文件 “io.tcl”,定义pin的金属层、大小、位置。
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pin_name "I_LG_CLK_1P75G" \
           -layers {M3} \
           -width 0.15 -depth 0.15 -side 1 -offset 16
我想让时钟位于左边的中间,应该把offset设为0吗? offset可以是负数吗?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回复 网友B:

offset不能为负,是pin的 teminal 距离该 side 的长度,设成最左边长度的一半就行了!

网友(2022-05-11):
你好方便问下 innovus 对应的这个操作是哪个命令

网友(2022-06-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offset不能为负,是pin的 teminal 距离该 side 的长度,设成最左边长度的一半就行了 ...

您好 请问什么是最左边长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