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oute完某个区域的cell太密集了,需要打散一下,要怎么做呢?(encounter)

楼主(2019-01-26):
如题,route完某个区域因为cell太密集,导致很多DRC问题,请问各位如何让工具打散这部分的cell呢?或者有其他解决方法吗?本人使用encounter工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尝试给这片区域设一个partial blockage 个density 设个密度上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partial的话,恐怕只有在place阶段或者opt的时候才奏效?如果route完有没有快速的补救方法呢?

网友:
route完,基本cell都定下来了,存的有数据,还是导入数据重新走一下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不过有时候项目比较紧,某个小区域的cell又太密集导致很多short,然后想知道一下有没有快速的补救方法而已

网友:
refinePlacement试一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不太行...难道命令我不会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试了一下,这个确实效果不大。

网友:
我想,可不可以把这些short的地方都删掉,然后给这个区域的cell加上cellPad 然后ecoRoute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cellPad是pad cell么?即:填充单元以及一些衬底、阱接触单元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pad cell,cell padding给cell增加一个距离,在这个区域内其他cell不能放进来。就是打散cell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哦~ 见笑了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看来,如果这个区域的cell很密集,几乎紧挨着的,可能有效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emmm,这个你在做placement的时候没有设maxDensity么?
setPlaceMode
-maxDensity  0.7
-congEffert high
-ModulePadding

感觉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设了maxDensity,没设padding。你那个方法确实可以打散一些c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哦,有用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要加filler的时候,要把这些cellpadding删除掉,不然有些地方filler插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对对,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filler插不进去。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嘿,其实用encounter我还有一个疑问一直没解决,就是在route完,报告里面有一个insertion delay,要么在Launch path 要么在capture path。这个明显不对劲,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E(2019-03-25):
加一块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之后,做一次placement legaliz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加一块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之后,做一次placement legalize。

就算加cell pad,也可以加进去filler吧?不用先去掉,我记得ICC是不用去掉,直接加filler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算加cell pad,也可以加进去filler吧?不用先去掉,我记得ICC是不用去掉,直接加filler就行
...

抱歉,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你是想表达partial blockage对filler cell有影响还是?还是做placement legalize之前要不要去掉filler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块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之后,做一次placement legalize。

legalize placement是ICC里面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egalize placement是ICC里面的吧?

是的,我就只用ICC2。innovus和encounter应该也有类似comma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