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提取电容

楼主(2019-01-26):
大家好,
请问一下大家如何看版图提取出来的电容。如下图,我画了一个NMOS,然后提取了电容,主要目的是想得到NMOS 的栅极电容。但是出来的结果
   In 端,即栅极,只有CC 的电容,请问这个是为啥,CC 的电容值就是提取出来的栅极电容吗? 求助,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好,
请问一下大家如何看版图提取出来的电容。如上图,我画了一个NMOS,然后提取了电容,主要目的是想得到NMOS 的栅极电容。但是出来的结果
   In 端,即栅极,只有CC 的电容,请问这个是为啥,CC 的电容值就是提取出来的栅极电容吗? 求助,谢谢!

网友:
您的帖子设置可能需要重新编辑下,才能吸引其他同学来应助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兄弟,一般的工艺栅极电容都提不出来,在model里

网友:
C指的是对sub的电容,CC指的是与其他net的couple电容

建议你把尺寸搞大一点再抽一抽,是不是太小了被忽略了,看你的结果里面gnd的C就有结果,因为gnd多接了一块type od寄生相对会大出来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谢谢赐教。那为啥提取出来的C为0?是因为太小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你!

网友:
是的,太小了,C肯定是有的

网友:
一般来说-19量级的寄生就提不出来了,GND那条线有那么长的OD才提出来-18的寄生,Gate和VDD那么点M1肯定提不出来了,你把M1的线拉长一点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