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 lmgrd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9-01-26):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安装IC616时候,在lmgrd 这一步时候总是出现command not found的错误,请问各位这个怎么结果啊?附图如下.cshrc, 感谢.

.cshrc

.cshrc

terminal

terminal

网友:
ksh安装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以下两个包,请问ksh 需要装32 bit的吗?还有额外的PKG 要装吗?
ksh-20120801-10.el6.x86_64.rpm
mksh-39-7.el6_4.1.x86_64.rpm

网友: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换个不需要license server的破解文件就好了。也不用这么折腾。去除ecc校验,再找个合适的license就好了。

网友:
cadence的license不需要启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执行 /bin/ksh,能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是用以下装了32位LSB 解掉的.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的,安装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尝试过,以后遇到问题我再试一下,目前使用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来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redhat-lsb是必需的组件,但是为啥是i686啊?不是x64?这个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