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插入位置

楼主(2019-01-28):
请教下:level shifter在H2L和L2H的情况下,需要插入在input端还是在output端?请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
LPMM上有这个的说明。

网友:
都行吧,我们这边看后端ICC要求

网友:
一般在source 的 output端,即  V_0_ source ->  LS_cell -> V_1_destination. 除非layout上有限制。这么做一般来讲便于power设计,UPF相对统一

网友A(2019-03-0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在文档看的是建议放在目标电源区域(destination)。对H2L,本身就是个低压的buffer。直接放在destination了。如果是L2H,也建议放在destination,解释是说L2H的levelshift的output端口需要更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都是人为设计的标准,没有唯一答案,并且和LIB和工艺都有关系。
我们曾经一个实例,40nm,TSMC,wireless baseband。最终level shifter cell在H->L的多条关键路径上,就是有那么150ps左右的setup满足不了。最后就是通过换高速shift cell并且放在H电压域中搞定的,因为H的驱动强度更大,layout后信号完整性更好。以至于后来我们统一放在H domain完事。

网友(2019-12-09):
具体要放哪个电源域
要看IP限制和设计便利性

例如:
1. 涉及到hard IP边界的交互,只能放在IP外面,因为你不能修改IP的设计,GDS都是FIX的
2. 本着设计方便,检查方便,集成方便的原则,尽量放在一个层次,不要跨多个harden 层次,否则检查、实现都太麻烦了,尽量放在TOP层或sub system集成的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