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有办法通过一个快捷键将上一步操作进行重复,如copy,移动等?

楼主(2019-01-28):
virtuoso中有办法通过一个快捷键将上一步操作进行重复,如copy,移动等?

网友A:
剛看完前幾樓的回答,好像都需要距離等等的參數...

在此我給另一個方法,不知是不是樓主要的copy法:

快捷鍵 "H", 對欲重覆複製者按下後,

以原者為中心,點下複製者的位置,此時應該和快捷鍵 "C" 設定單一複製時相同,

再來按下快捷鍵 ">", 就會重覆上個動作,

太多欲消除按快捷鍵 "U"。

网友(点评):
copy move都可以这样,总之,这个快捷键就是重复上一步的动作

网友B:
默认快捷键是鼠标中键。
对应skill函数是 hiRepeat()

网友B:
顺便说一句,你想要的操作,可能是连续copy、连续move,你可以先按命令,再选中。
这样,你完成一次copy或move操作后,这个命令还处于激活状态。

楼主:
抱歉,我描述得不够严谨。
如图中,将1copy到2,我需要的是再按一次快捷键就自动产生3(继续按快捷键就会继续产生4、5、6....),而且1与2、2与3的间距一样

网友C:
重复命令

重复命令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这个  打开这个选项在你进行操作的时候只要不按esc命令就不会撤销  比如copy就会一直copy下去

网友B:
copy命令里有其他参数,delta或者space。
(我用过IC614和615,稍有差异,记得614里没有space,而615里才有)
array:设置复制的个数;
delta:设置移动的距离;
space:设置间距。
下图为示例,一个0.5um宽的金属,延X轴copy3个,距离是0.8,复制后的金属之间的间距是0.8-0.5=0.3;
也可以直接输入space,更方便。

网友D:
leHiRepeateCopy()应该是你想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为什么我打开这个,没有什么变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打开这个选项的意思是,当你在没有选中任何对象的时候,按下一个命令,比如move,然后再选中对象,move一次之后,这个命令没有消失,仍然生效,可以重复。
    下图是cadence help的原文说明,选中对象和输入命令的先后顺序不同,效果不同。
    先选中对象,再输入命令,不会重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楼主(2019-04-26):
引用 网友A:
剛看完前幾樓的回答,好像都需要距離等等的參數...

在此我給另一個方法,不知是不是樓主要的copy法:

11楼正解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剛看完前幾樓的回答,好像都需要距離等等的參數...

在此我給另一個方法,不知是不是樓主要的copy法:

很有用,感谢,还有H这个神奇的复制快捷键,从没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eHiRepeateCopy()应该是你想要的

就是2楼说的H对应的功能,只是多打了一个e字母,leHiRepeat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2楼说的H对应的功能,只是多打了一个e字母,leHiRepeatCopy()

多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描述得不够严谨。
如图中,将1copy到2,我需要的是再按一次快捷键就自动产生3(继续按快捷键就会继 ...

C→F3 填上需要复制的个数

网友(2020-11-18):
看了下,大家说的都不是楼主想要的功能,这个也是我在laker里使用的功能,非常方便,重复上一步操作,现在也没找到是哪个函数

网友G:
试一下 leRepeatCopyMoveStretch()

网友(2021-01-27):
引用 网友A:
剛看完前幾樓的回答,好像都需要距離等等的參數...

在此我給另一個方法,不知是不是樓主要的copy法:

这个方法很好用,学习了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B:
copy命令里有其他参数,delta或者space。
(我用过IC614和615,稍有差异,记得614里没有space,而615里才有 ...

额  这个窗口咋调出来的呀

网友:
H,然后C(也可以是别的命令),
选中对象,放下,再选中对象(可以是不同对象),再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快捷键是鼠标中键。
对应skill函数是 hiRepeat()

厉害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G:
试一下 leRepeatCopyMoveStretch()

很好用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网友(2024-06-07):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这个  打开这个选项在你进行操作的时候只要不按esc命令就不会撤销  比如copy就会一直copy ...

这个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说一句,你想要的操作,可能是连续copy、连续move,你可以先按命令,再选中。
这样,你完成一次copy或m ...

赞~还有个方法,空白处中键也可以继续上一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