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 18.04 + Quartus 14.0 NIC ID=000000000000,怎么破?

楼主(2019-01-28):
如题,Ubuntu 18.04 + Quartus 14.0 NIC ID=000000000000,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吗?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非root用户运行,建了一个ecad用户,已经加了所有权限(Administrator)

网友:
网卡的名字需要修改。

你用lmhostid看就知道了。
lmhostid只会查网卡名字是eth0的mac ID。

网友:
和window一样破解就好

网友(2019-06-24):
把全0的网卡地址直接替换全X那个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