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神帮着看一下EN是L有效还是H有效

楼主(2019-01-29):
如图:大神帮着看一下EN是L有效还是H有效。

非常感谢。

网友:
L有效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可能是 H 有效,一致没搞清楚

网友:
H锁了啊,A输入没用了,真要不确定,谁设计的电路,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版图不需要知道这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的公司给的,去问不清楚

楼主:
回复 5# sanmuyang 这是输出pad上的 buffer.

网友:
简单分析,EN=L时PAD的输出跟A有关, EN=H时,PAD输出无效。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