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直在Trying homotopy=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楼主(2019-01-29):
用virtuoso做时域仿真时,仿真进行到如下的位置就停住了,仿fast工艺角时还没这问题,仿slow工艺角就会卡在这个地方,一直在Trying homotopy=gmin for initial conditions.

楼主:
大神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一样的电路,换了工艺角就不行了,仿真一直停在那,不开始仿真,但是也一直在占用仿真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收敛性问题,导致这个仿真不知道从何开始,使得仿真一直停在这,但是提示窗口却没有说收敛性问题,我百度了这个问题,发现好像并没有人和我一样有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改了激励源的初始值,不收敛问题便没了

网友:
Responder 1 # 境 泽 言 香

   Gracias por la informacion

网友A(2019-07-0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改了激励源的初始值,不收敛问题便没了

请问是如何修改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如何修改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我就改了激励源的初始值,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变化到我想要的值,结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9-09-30):
初态设置不合理,导致dc分析不能很快收敛。
一般这种情况,需要先看电路里有没有奇异的点(比如没有dc path的node,悬空的node等)
其次,尝试改变电路里的源的初始dc值,或者给电路的某些节点添加初始状态。

网友(2019-12-0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改了激励源的初始值,不收敛问题便没了

感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已经经解决了

网友(2022-01-23):
引用 楼主:
我就改了激励源的初始值,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变化到我想要的值,结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

可以可以,我也解决了

网友(2022-06-08):
浮空的点可以 :adel- simlulation  - convergence  Aids - initial condition设置个初值,就好了

网友(2023-08-25):
谢谢分享,刚刚好遇到这样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