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脚本 处理CDF属性值 callback

楼主(2019-01-29):
skill脚本 处理CDF属性值 callback

附件内容和下方代码内容一致,我可以用这个求赏赐一些积分吗?

(帖子内容包含块注释符号后,就不能发表了?)
;*********************One library****************************
procedure(Callback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Callback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cellID
    printf(" ^_^ Library \"%s\" is finished. \n" lib)
);end procedure CallbackLib
;*********************One cell********************************
procedure(CallbackCell(lib cell)
    printf(" ^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 We can add the CDF parameters here for 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w")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l")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m")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check & save may output too many warnings.
        dbSave(cv)
        dbClose(cv)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CallbackCell

楼主(2019-03-01):
订正:cdfgData 和后面的双引号之间应该有空格,这个错误是我的OCR导致的。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w")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l")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m")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可以把参数写成   cdfgData~>parameters,然后再foreach每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哦,谢谢指点,通过遍历List来实现,真是方便简洁多了。

网友(点评):
这样其实是有问题的,比如转工艺时,需要Update Wfg(Finger Width),当Wfg, Width同时都有callback时(***的工艺确实都有),如果先执行Wfg的callback,则Width值就不对

网友(点评):
所以还是建议用你开始的方法,根据实际情况看哪些parameter需要用callback更新,然后再callback相关的parameter.

网友B(2019-06-05):
有注解吗?看不太懂呀
skill 是最糟糕的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注解吗?看不太懂呀
skill 是最糟糕的语言

您好,
请指出哪一句看不懂。
如果所有都看不懂,那么就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请先去阅读基本语法说明。

网友C:
楼主要不解释解释,这个skill脚本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得?
并且,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这一行看不太懂啥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指出哪一句看不懂。
如果所有都看不懂,那么就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请先去阅读基本语法说明。

没有skill 基础,skill 语言和其他语言的风格差的远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不解释解释,这个skill脚本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得?
并且,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 ...

您好,
1,在需要通过skill脚本处理CDF属性的时候,直接修改这些变量的值,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比如修改MOS管的W、L等。
原因是描述一个MOS需要很多属性,这些属性之间可能存在依赖关系,参见附图1。
    比如更改了finger width,那么由于total width等于finger width乘以m,所以total width的值也应该随之改变。
2,在CDF编辑窗口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栏“callback”,是这些函数调用(callback)定义了属性之间的关系。由于通过skill命令修改属性值,并不能自动调用callback,所以需要skill使用者自行处理callback,而我这个脚本的目的就是调用callback。
3,附图2来自cadence help,说明了callback的作用和功能,以及注意事项,其中红框中明确说明了callback会在何时调用,而在何时不被调用。
4,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请见附图1中,有的属性存在callback,有的不存在callback,所以 when(paramType~>callback  ……)用来判断这个属性是否存在callback,如果存在,则“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执行callback中的内容。
附图1

附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skill 基础,skill 语言和其他语言的风格差的远了点

你好,还好啦,skill语言是基于LISP的,支持C语言风格的语法。
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编程语言的,虽有差异,但我想共性也会很多,要不然就太难学太难用了,就要消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还好啦,skill语言是基于LISP的,支持C语言风格的语法。
现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编程语言的,虽有 ...

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去了解这些函数的,列如: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我有c语言基础,最近想学skill,目前在看useguide,有啥建议可以快速上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楼主怎么去了解这些函数的,列如: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我有c语 ...

您好,
搜索呀!搜索呀!搜索呀!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
<hr>
1,我的学习背景:有个项目需要转换工艺,替换器件,人工手动一个一个修改器件太过于麻烦,所以想写个脚本来进行替换。
2,我的学习方式:我是一个人自学的,因为公司只有我一个版图工程师,没有人作伴,-_-
3,我的学习途径:主要是skill user guide和cadence virtuoso自带的help,外加上在EETOP论坛上看一些别人分享的例子。
    具体讲,通读了两遍skill user guide,当然主要是前面几章啦,目的是了解skill语言的基本语法,后面的高级章节我是扫了一眼就翻过去了。应该说,skill的语法还是很简单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最难的地方在于某些概念的理解,因为我没有同伴,没有师傅领进门,而且文档是英文的,有一些基本概念理解起来特别费劲,比如“list”,“lambda”,“symbol”等。
    cadence virtuoso自带的help很好用,它的说明还是很详细的,startFinder也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函数。当正式开始写脚本的时候,常常是明知道skill应该有某个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因为我见识少,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函数名是什么。所以,利用一切资源找函数是我初学的主要内容。
    EETOP上有同学分享的例子,有的还写了注释,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实现方式,学习新函数。
4,我目前的水平,在修改属性,替换器件这方面已经可以满足设计师的需要了;在layout方面,我一无所知,还不知道如何才能用脚本函数一键画出差分对。
5,我的学习时间,从2018年11月中旬开始,隔三岔五零星地学习。
6,我的幻想,同事里要是能有个前辈指导一下,那可真是太美好了。
——copy自另一个帖子 http://bbs.eetop.cn/thread-848716-1-1.html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
刚看到,正是我现在想解决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9-07-22):
请问在5141中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不熟悉5141,它的CDF和61有什么差别呢?skill语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谢谢,正好是我遇到的问题

网友E(2019-08-23):
怎么理解这个callback 我到现在还是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理解这个callback 我到现在还是没想到

CDF中有很多属性,一个属性值变化,某些其他属性值也应该随之变化,存在函数关系。
比如,finger width改变,total width也会改变,total width=finger-width * m * fingers,SA、SB等好多属性也都会改变。
所以finger width就会有一个callback,当它变化时,就会调用这个callback,计算修改与finger width相关的属性。

CDF user guide中有明确说明,callback只会在图形界面下添加器件和修改属性时调用,如果通过其他命令修改属性,callback不会被调用,就需要使用者特意调用callback,这就是这个帖子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2019-09-30):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发出来

网友(2020-01-02):
点赞 正在学习skill  很有用 !

网友E:
最近用你这个  不得行  不太好用
我用脚本调出来的管子进行callback是无效的

去谷歌找了个callback的脚本 就是耗时太长 蛋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用你这个  不得行  不太好用
我用脚本调出来的管子进行callback是无效的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schematic"
(3) when后面的括号(之前不能有空格

网友(点评):
赞,说的很对。

网友(点评):
确实,望楼主更新到首页文件中去,以免他人踩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 ...

layout里面整不了  有些许问题   我自己写了一个

网友(2020-02-11):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想请教一下这个callback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对这个不太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 ...

修复一个bug,cdfFindParamByName出现报错 error invalid CDF data entry猜测是有instance的cdf 是空的或不能访问
解决方法是增加判断语句,
将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改为
when (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再在
  );end foreach instID
前面一行再加一个括弧)

网友(2020-06-10):
确实很不错,分享值得称赞

网友(2020-09-03):
楼主,您好,零基础学习skill语言有什么书籍推荐吗

网友G:
param~>callback
"smic18bcdepi_mosCB( 'fw )"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 Error in routine fprintf/sprintf:
Messag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parameter not found in CDF - %s', argument #2 is nil"
Entering new debug toplevel due to error:

为什么我执行出现这个错误,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执行出现这个错误,哪里有问题吗

你好,
执行了什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好,
执行了什么?

多谢回复,经修改代码一模一样后,出现*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的问题,发现你另外一个帖子也出现过此错误,最后发现在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后面需要加上PasCdfFormInit(cdfgData) (ps:不知道增加此语句会不会带来其他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经修改代码一模一样后,出现*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

你好,
我还是不理解,但是没关系,这不重要,只要你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E:
layout里面整不了  有些许问题   我自己写了一个

请问layout里面callback得怎么用,我也试了下,他这个只能原理图里,layout用不起来

网友H(2020-12-07):
初学skill,请教一个小问题,MOS的Total Width需要通过计算Wf*NF获得,如何通过skill脚本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初学skill,请教一个小问题,MOS的Total Width需要通过计算Wf*NF获得,如何通过skill脚本来实现?
...

你好,我叫颜鹏飞,英文名patrick,微信号是 yanpf121。
确认一下,你关心的是改了一个mos的wf,怎么让其total width也跟着改吧?那这确实是callback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你关心的是怎么创建属性列表,并让其中的某些属性之间建立联系,那要更复杂一些,我在相关文档里看到过讲解,但我并没有实践过。

网友I(2021-04-06):
楼主!你好,我在运行callback遇到了问题,方便加微信吗?微信:power19026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在运行callback遇到了问题,方便加微信吗?微信:power190262

你好,

由图片可看出是执行b1816g3_resCB时报出了错误,b1816g3_resCB是某一个属性的callback函数,这个函数在运行时需要获取器件属性列表,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它得不到,就出错了,callback就非正常地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在运行callback遇到了问题,方便加微信吗?微信:power190262

你好,

上一个回复未完成,不小心按了Ctrl+Enter,就发布了,然后就被审核了,无法修改了

我想说,我不知道这个函数出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它。

这个循环是对所有包含callback的属性执行callback,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所有callback,只要检查你修改的属性是否有callback,如果有就执行,没有就算。写成循环是为了省事,但有风险。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尝试:使用常见的写法,就是这个帖子1楼的形式,只对修改的属性进行callback,很有可能就不报这个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1,在需要通过skill脚本处理CDF属性的时候,直接修改这些变量的值,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

你好,我想问下第4点,不存在callback函数的情况下,直接赋值会使参数赋值生效吗?还是说需要额外自己写一个callback函数?

网友(2021-12-13):
好帖子,积分给你。

网友J(2022-02-25):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经修改代码一模一样后,出现*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

逻辑上是查看CDF中是否设置formInitProc,如果设置了就运行改函数,然后才能调用callback,否则会出错。一般用PAS开发的PDK都会设置formInitProc,该函数为:PasCdfFormInit

网友(2022-06-14):
楼主你好,帖子很不错,支持一下,我有一些和cdf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你,方便加微信吗,我的微信yeyl1997

网友:
好帖,顺便问下楼主,换工艺的时候还是脚本里面一个一个器件定义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哦,谢谢指点,通过遍历List来实现,真是方便简洁多了。

请问下cv~>instances 这个是获取cv的什么属性的,我在ciw窗口先输入dbOpenCellViewType...,然后输入cv~>instances,但是返回的是nil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逻辑上是查看CDF中是否设置formInitProc,如果设置了就运行改函数,然后才能调用callback,否则会出错。 ...

您好,请问下PasCdfFormInit这个函数 的具体说明一般在哪里可以查到,我在help文档里面没有看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问下PasCdfFormInit这个函数 的具体说明一般在哪里可以查到,我在help文档里面没有看到相关的信 ...

这个是Cadence PDK Automation System (PAS)里面的,具体说明我也没有,这个函数需要一个参数,传入参数就是 cdfgData。如果你用PAS的话就是会用到,对应的用户手册里用过有这个函数的说明。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Cadence PDK Automation System (PAS)里面的,具体说明我也没有,这个函数需要一个参数,传入参数 ...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callback的PDk应该就是用PAS做的,callback偶尔会出bug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callback的PDk应该就是用PAS做的,callback偶尔会出bug

我没有用过PAS。PAS应该是自动生成代码的,一般应该不会出错。请问出错信息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出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用过PAS。PAS应该是自动生成代码的,一般应该不会出错。请问出错信息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出错?
...

感谢您的回复!就是在执行callback的过程中报错,显示报错为 PasCdfGetDpt: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感谢您的回复!就是在执行callback的过程中报错,显示报错为 PasCdfGetDpt: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 ...

可以考虑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谢谢您的回复,用的是smic28nm的工艺,callback脚本是cadence官方的那个脚本,要是全部cdf进行callback的话就有问题,最后解决办法是只针对赋值的参数进行callback,这样就不会出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谢谢您的回复,用的是smic28nm的工艺,callback脚本是cadence官方的那个脚本,要是全部cdf进行callback的 ...

没有看懂

网友K(2022-07-16):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懂

就是只针对赋值的参数进行callback,加入我改了W,那我只callback W这个参数

网友(2022-09-23):
有点小格式错误,我改好了,可以用!

如下:
/*
Description??Update the schematics' callback.
Usage:
In CIW, load this file;
Type CallbackLib("library_name") to handle one library.
Type CallbackCell("library_name" "cell_name") to handle one cell.
*/
/*********************One library*********************************************/
procedure(Callback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ID->name
        Callback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cellID
    printf(" ^_^ Library \"%s\" is finished. \n" lib)
);end procedure CallbackLib
/*********************One cell***********************************************/
procedure(CallbackCell(lib cell)
    printf(" ^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 We can add the CDF parameters here for callback. */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w")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l")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m")
            when(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check & save may output too many warnings.
        dbSave(cv)
        dbClose(cv)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CallbackCell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哦,谢谢指点,通过遍历List来实现,真是方便简洁多了。

重写了一遍,load没有错,执行的时候报了下面的错误:

代码如下:

/*
Description??Update the schematics' callback.
Usage:
In CIW, load this file;
Type CallbackLib("library_name") to handle one library.
Type CallbackCell("library_name" "cell_name") to handle one cell.
*/
/*********************One library*********************************************/
procedure(ZtCallbackCell(lib cell)
printf("^_^ Cell \"%s\" begins! \n" cell)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a")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foreach(param cdfgData~>parameters
            when(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end foreach param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end foreach instID
;schCheck(cv)
    dbsave(cv)
    dbClose(cv)
);end when CV
);end procedure

网友(2022-12-05):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网友(2023-04-10):
谢谢大佬!!!!非常有用的分享

网友:
亲测有效,感谢

网友(2023-06-09):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 ...

这几处确实有问题,麻烦楼主更新到最开始文件中去,以免其他人也踩坑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经修改代码一模一样后,出现*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

确实有用

网友(2023-08-17):
没有基础,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搜索呀!搜索呀!搜索呀!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

网友M(2023-10-13):
想问下这个error怎么修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问下这个error怎么修正呢?

函数定义错误:procedure定义的语法错误

网友M:
引用 楼主:
函数定义错误:procedure定义的语法错误

感谢回复,知道问题所在,已解决

网友:
*WARNING* Invalid type (string) for property 'dmyOption' on instance 'I1',你好,我这边报waring,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只针对赋值的参数进行callback,加入我改了W,那我只callback W这个参数
...

请问一下关于callback文件,如何只针对赋值的参数进行callback,由于两种工艺之间的电阻电容在宽长比相等情况下,得到的阻值和容值不等,所以导致显示和实际参数有差异,这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2023-11-16):
大神,吾辈楷模。作为一个只接触过linux语言的小白学skill觉得还是挺难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谢回复,知道问题所在,已解决

你好,请问一下,楼主的callback怎么用啊,直接把代码复制下来,然后放到虚拟机里,load文件就可以了嘛?那如何判断这个代码执行的对象是谁呢,需要在哪里填写

网友:
楼主大大,你的这个callback语句怎么用啊,直接把代码复制下来,然后放到虚拟机里,load文件就可以了嘛?那如何判断这个代码执行的对象是谁呢,需要在哪里填写嘛,着实不太懂skill,求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写了一遍,load没有错,执行的时候报了下面的错误: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你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执行的时候抱这个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 ...

老哥,请问一下,这个callback文件在执行的时候会报Invalid CDF data entry,如果增加了PasCdfFormInit(cdfgData)后再运行会抱PasCdfFormInit: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type (type template = "o")-nil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哥,请问一下,这个callback文件在执行的时候会报Invalid CDF data entry,如果增加了PasCdfFormInit(c ...

看你问了好几个问题,看起来没接触过skill和cdf,建议不要随便用脚本处理电路,先了解下skill。 你这层提 的问题,很久没用skill了,不清楚,怀疑是你对相关电路没有写权限。

网友(2023-12-28):
挺好用的脚本

网友:
颜佬威武!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哦,谢谢指点,通过遍历List来实现,真是方便简洁多了。

如果针对修改的器件的参数去进行callback的话感觉如果器件数量一多,这样执行起来会非常浪费时间,效率很低,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的直接一次性可以callback完所有的cdf参数的方法

网友(2024-04-25):
楼主你好,我试着按照你的方法来调用callback,但是在evalstring(param~>callback)这一步出现了报错:*Error* 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应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Tnk you, please publish final one fixed for all

网友O:
你好 大佬 请教一下 在对电阻执行程序以后 为什么所有的电阻都变成要么都是串联 要么都是串联 ,后面debug分析发现在执行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这句话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个bug 不执行这个的时候 串联和并联都没有问题
procedure(callbk(instID)
  cdfgData=cdfGetInstCDF(instID)
  paramType=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connection")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网友(2024-06-26):
您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改l1finger数目,fingerwdith和totalwidth没随着变,该怎么办

网友:
大佬,我现在通过cadence官方的.il替换完工艺后,器件显示与q进去的参数值不一样,这个问题咋解决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好 大佬 请教一下 在对电阻执行程序以后 为什么所有的电阻都变成要么都是串联 要么都是串联 ,后面debug ...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码?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码?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我记得是callback没有正常触发  直接是第一个调用cell的参数  传递了  下去 所以后面都是一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是callback没有正常触发  直接是第一个调用cell的参数  传递了  下去 所以后面都是一样的
...

对,我猜测也是这个原因。但为什么callback不能正常触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对,我猜测也是这个原因。但为什么callback不能正常触发呢?

这个还真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 不过用楼主的脚本处理 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网友(2024-08-06):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脚本亲测可以用,就是有3处格式错误
(1) cdfgData后面要有空格(2) schematic要加双引号变为“ ...

确实,加上这段码才可以,另外加的这段码是什么含义?

大佬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你好 大佬 请教一下 在对电阻执行程序以后 为什么所有的电阻都变成要么都是串联 要么都是串联 ,后面debug ...

大佬,
请教一下如何进行debug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谢回复,经修改代码一模一样后,出现*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

大佬,后面加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佬,
请教一下如何进行debug分析啊?

大佬谈不上 我用的是比较笨的办法 一句一句的执行 看看具体是那一句有问题 ,一般就是通过现象结合CIW窗口报的错 然后去分析 找问题

网友:
cdfUpdateInstParam(instID)
各位老哥们,这一句的作用是什么呀。看help上说是将cdf存储到器件上,没有理解。
Stores the CDF parameters specifedin the efective cel CDF of the instance master onto the specified instance. if a doneProc post-processing procedure is specifed, thehncion executes that procedure alterupdating the instance. When the ld given is not for an instance or the instance master does not have CDf definition,it retums nil.

网友(2024-09-06):
这个运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呀

网友(2025-01-15):
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大佬我在修改value中碰到了这个问题,修改~>value不能出发callback,若想触发callback,中间那段出发的代码,应该放在~>value后面还是前面。

网友:
谢谢老哥!非常有用的分享

网友:
代码很有帮助,谢谢lz

网友(2025-02-26):
引用 楼主:
您好,
搜索呀!搜索呀!搜索呀!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帮助文档啊!

2025年,可以搭配deekseek大模型配合本地知识库,学习起来快很多

网友R:
楼主,现在我在做一个PCELL,然后调用了PDK的器件来做的,但是我发现我输入一个不满足PDKwidth的值时,例如我输入了40u,规定时20u,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会在CIW中显示这个值不符合,然后将管子width自动设置成20u嘛,但是现在它直接将管子设置成40u了,是不是因为在PDK的cdf界面设置参数时才会调用PDK的callback,而我在PCELL中将值传过去不属于callback的使用范围,所以才会这样子,那我该怎么做呢,因为我的callback和传参需要同时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现在我在做一个PCELL,然后调用了PDK的器件来做的,但是我发现我输入一个不满足PDKwidth的值时,例如 ...

我现在自己写了一个callback函数进行参数校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在dbCreateParamInst这个函数中对callback函数进行执行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F:
修复一个bug,cdfFindParamByName出现报错 error invalid CDF data entry猜测是有instance的cdf 是空的或 ...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用你的方法,就会出现

unbound variable - when

请问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