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中如何对rst信号插入buffer tree

楼主(2019-01-30):
本人最近尝试着在对rst信号插入buffer tree。试过了Interactive ECO---add buffers。
但发现该操作只在rst输入端口的地方插了一个buffer,没有形成buffer tree。
翻了user guide 可能是我学艺不精,不够仔细,也没有找到什么方向。

另外,尝试了改综合,没有把rst信号设成ideal network,也没有成功。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place阶段工具自动会修drc,build high fanout tree(注意sdc拿掉ideal设置)。。。
不建议dc build buffer 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先祝您开工大吉,我看了sdc文件,没有关于描述ideal属性的语句,所以不知道怎么去去除ideal的设置。还请问一下为什么综合时不能bulid buffer tree呢?是因为不准确吗。但是encounter中我确实没找到对复位信号build buffer tree的方法。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已经会弄了,原来是去掉那句set_false_path .不过我对rst_n的约束加了一句set_drvie.set_drive的值设置较大的话,就不会有buffer tree。后面我把这个值改小了就有buffer tree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先一步步的摸索吧。谢谢您啦!

网友:
分不够,只能评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