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脚本 求赞赏 检查project是否调用了不合适的library

楼主(2019-01-30):
当我要备份library时,如何确保这个library没有调用其他library中的cell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checkLib.il.txt (981 Bytes , 下载次数: 136 ) ;这个不要钱;
checkLib.il.txt (981 Bytes , 下载次数: 37 ) ;这个赏2块;
checkLib.il.txt (981 Bytes , 下载次数: 75 ) ;这个赏5块。

附件内容都是一样的,求大爷们赏,我想升级-_-。
下面是详细说明:
;check one library.定义CheckLib函数,遍历一个library中的所有cell,调用CheckCell函数检查一个cell中是否使用了非法的library。
procedure(CheckLib(lib)
    foreach(cellID ddGetObj(lib)->cells
        cell=celllD->name|
        CheckCell(lib cell) ;This function is defined below.
    );end foreach
    printf("*_* Library %s is finished. ********\n" lib)
);end procedure CheckLib

;check one cell.
;检查一个cell,let定义局部变量,printf打印一些进度信息,lib_list定义正常设计所用到的library,
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r")以只读方式打开每个cell的schematic view
,foreach遍历cell中的每个器件,member判断这个器件的libaray是否属于lib_list,如果不属于,打印提示信息。dbClose关闭cellview。
procedure(CheckCell(lib cell)
  let((cv instID)
    printf("*_* Cell: %s begins! \n" cell)
    lib_list=list("basic" "analogLib")      ;add used library in this list.
        when(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schematic" "" "r")
            foreach(instID cv~>instances
                unless(member(instID~>libName lib_list)
                printf("X*X-  %s: %s, refers to unexpected library: %s with cell: %s.\n" cell instID~>name instID~>libName instID~>cellName)
                );end unless
            );end foreach instID
            dbClose(cv)
        );end when cv
    printf("*_* Cell: %s is finished! \n" cell)
  );end let
);end procedure CheckCell

网友:
支持一个试试

楼主:
咦?为什么我看到我的3个附件下载价格都是1金币呢?不支持同一附件设置不同价格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跳跃,鼓掌,飞吻)~

网友:
点赞点赞,感谢楼主帮忙,谢谢分享

网友:
你这个跑的时候会一直打开窗口关闭窗口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弹出窗口的。

dbOpenCellViewByType和dbClose是对数据库的操作,不会打开和关闭窗口。

skill中,有的功能会提供两种函数,一种是图形接口的,会弹出窗口界面;另一种是程序化的,不会弹出窗口。
以上两种函数,加上图形界面上的操作(菜单、按钮、鼠标等),一共有三种实现功能的方式,下图以virtuoso layout suite L为例,展示了同一功能可能的不同实现方式:

网友(2023-06-15):
您好 我在使用中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问题

问题

网友:
either:
  load "file_name" (中间有空格)
or:
  load("file_name")

网友D:
第一种形式是Lisp语句,在Lisp语言中,所有的语句都是List,其中第一个元素代表 函数名称,后面的元素代表函数的变量。SKILL解释器缺省支持Lisp语法结构。上述语句等同于 (load "file_name"),因为在SKILL解释器顶层
,所以可以省略括号,SKILL解释器允许的。

第二种形式是C语言形式的函数调用,无论如何都需要用括号。

网友:
但是=粘贴的代码好像没递归只对当前层遍历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弹出窗口的。

用这个我一直困扰的是对symbol和schematic的递归,打开错类型ciw就报很多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形式是Lisp语句,在Lisp语言中,所有的语句都是List,其中第一个元素代表 函数名称,后面的元素代表 ...

大佬对cell 遍历是用master比用instances 效率高一些

网友:
抱歉我理解错了是对一个库里所有cell调用的lib来check的,我更加想用来对topcell来check子cell调用的情况,是否用了不想用库的cell;其实hierarchy find 库名应该可以实现,脚本应该可以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已经可以

网友(2023-11-08):
请教一下该脚本是不是只能查一层,如果里面的instance里再调用了其他Lib的cell就查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