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新手问题,谢谢指导

楼主(2019-01-31):
Python 3程序开发指南 一书中的quadratic.py的程序
在电脑本地上运行,本机装的是3.7版本的python。出现如下错误
感谢大佬的帮助,另外关于新手学习python有什么建议,多多提携。

网友:
我猜测是,方法get_float   try中少了else:return x导致。这个函数只判断输入的三个系数,并没有返回值供后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把return x提前了一个tab就好了。这个格式要求这么严格么,还真的没想到。另外,这个python新手怎么从头开始学,看的这本 《python3程序开发指南》也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python就是利用缩进来判断每个结构的,每一层的缩进都要保持一致

网友(2020-04-15):
python函数不写返回值默认返回None,对None调用pow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