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压pump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9-01-31):
最近接触到负压pump,在设计中发现level shifter在负压刚开始建立时不能翻动,所以负压建立fail。
请问,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网友:
level shifter在负压刚开始建立时不翻动

网友:
你是说 0~VDD --> -VDD~0的level-shifter?
-VDD还没有建立,当然翻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選擇式多輸出直流-直流轉換器改良雙相位交錯式電荷幫浦技術

Level shifter with negative voltage capability
US8395434B1

US8395434Level shifter with negative voltage capability .pdf (774.1 KB , 下载次数: 61 )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gh-Speed and Low-Power Negative Voltage Level Shifter

High-Speed and Low-Power Negative Voltage Level Shifter.pdf (488.51 KB , 下载次数: 92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应该怎样处理比较好呢?有没有推荐的做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文章!

网友(2019-03-21):
怎么也得等VDD稳定下来采用时钟,才能生成负压吧

网友(2021-01-14):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做一个负压pump,level shifter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good for negative voltage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