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深n阱版图画法

楼主(2019-01-31):
请教下,带有深n阱版图,是只把nmos放在深n阱里面,还是把一个模块里面的pmos和nmos都放在深n阱里面呢,有熟悉的大神指点下么

网友:
建议是把PMOS和NMOS都放到深Nwell中,但如果是一个模块有多个电源的话,需要把PMOS给放到深Nwell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