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电阻 bias input pair

楼主(2019-02-01):
看到differential amplifier,input tail 不用current source,而是用电阻,这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一般用在BG,easy startup

网友:
想了半天,好处感觉好少,很局限,如果这个简单放大器没有bias电流,有电阻可以工作。
反倒是current mirror好处太多

网友:
看这个结构,以及上面标示的电压值,应该是一个低速,幅度大,dc稳定的差分信号
那这个结构在系统中可用。可用省去电流源PTAT,省面积是项目的考量点,我估计

网友:
好处好少,很局限

网友:
有哦你干嘛

网友:
电阻偏置好处很少,只有一个可以自启动,一般在内部模块都没有工作的时候用,如P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