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EMX使用问题欢迎留言

楼主(2019-02-02):
有EMX使用问题欢迎留言,本人多年使用经验

网友(2019-07-02):
请问emx仿真电感,port的方向设置对于仿真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
EMX仿真MOM电容是否可以

网友A(2021-06-16):
请教EMX安装及仿真步骤。我仿真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找不到label

网友:
电感下方放mos管,怎么才能更好仿真电感Q值?

网友B(2021-08-28):
你好,EMX仿真电容,仿出来的电容值是负的

网友:
EMX仿真出来的电容是负值,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21-10-18):
请问我已经对版图提了nport,但是将nport的symbol带入test bench中仿真,结果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怎么正确的使用nport仿真呢?

网友:
总提示EMX license 或者install 有问题 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EMX仿真电容,仿出来的电容值是负的

请问你解决了没?

网友B:
楼主,请教emx仿真电容值总是偏小,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有emx中 Edge mesh,Thickness,Via merge这几项填写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D(2021-12-02):
引用 网友A:
请教EMX安装及仿真步骤。我仿真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找不到label

哥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你可以点开gds view-emx看看你有没有打上label

网友:
请问一下该如何安装啊?小白没太看明白

网友E(2022-01-15):
引用 网友A:
请教EMX安装及仿真步骤。我仿真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找不到label

请问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2-04-11):
下面一堆人提问题,你怎么不回复?

网友(2022-06-23):
如何将EMX嵌入cad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emx仿真电容值总是偏小,是哪里出问题了?还有emx中 Edge mesh,Thickness,Via merge这几项填写的 ...

哥们,我仿真mom 电容,但是type里面没有mom电容选项,请问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EMX的参考文档有吗?

网友F(2023-05-07):
引用 网友E:
请问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解决了吗?

直接打pin,然后emx勾上cadence pin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D:
哥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proc没定义吧

网友:
这帖子是烟雾弹?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已经对版图提了nport,但是将nport的symbol带入test bench中仿真,结果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怎么正确的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提的nport啊 我提nport他显示不可用

网友:
请问创建model时报错显示*Error* gets: argument #2 should be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sg") - nil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2023-11-24):
生成不了model是怎么回事

网友:
EMX仿pcell电感,pCell的Q值是24,EMX仿真是12,感值差不多,这是什么原因?求大佬教一下

网友(2024-03-31):
友友,请问emx咋安装呢,linux系统有点陌生

网友H:
Reading GDS file...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structure "Ind-EMX" not found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with status 1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I(2024-05-17):
引用 网友G:
直接打pin,然后emx勾上cadence pin

你好,emx中没有看到cadence pin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emx中没有看到cadence pin的选项

高级里面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H:
Reading GDS file...
/opt/eda/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structure "Ind-EMX" not found
Process exit ...

请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5-10-20):
大神,求救:emx6.3报错The tool 'emx' does not seem to be available on the platform 'lnx86'= in your installation '/apps/cadence/emx6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