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7安装vcs问题,是版本问题么?

楼主(2019-02-02):
centos版本是 7.6.180(core)按照论坛的方法应该是顺利安装了vcs2016

但是编译一个简单的.v文件后有如下warning

Linux version 'CentOS Linux release 7.6.180(core) '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然后后面无法进行正常仿真

所以这是centos7这个版本不支持vcs2016么,是否需要用较低版本的centos?

网友:
我前几天刚装的centos7.6和vcs2016,挺正常的,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scl是哪个版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只安装了64位的版本,把32位的也装上应该就行。或者加上 -full64尝试

网友(2019-04-23):
在bashrc里面加一句VCS_ARCH_OVERRIDE=linux就可以了。好像是工具官方不支持centos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