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逻辑综合重点解析(Design Compiler篇)

楼主(2019-02-02):
本文摘录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芯片实验室”

欢迎关注

1、逻辑综合(Logic Synthesis)分为哪三个步骤?

逻辑综合的行为是将数字电路的寄存器传输级描述(RTLRegisterTransfer Level综合成门级网表(Gate-Level Netlist)。Design CompilerRTL和根据设计需求编写的约束文件作为输入综合出门级网表,在性能、面积和功耗之间进行trade-offs。后端Place&Route工具(ICCInnovus)将门级网表作为输入生成GDSII文件用于芯片制造。

逻辑综合 = 翻译 +优化+ 映射。其中,read_verilog将RTL翻译成GTECH,compile进行综合,也就是优化和映射成工艺相关的门级网表。

2、当你拿到一个ddc格式的文件,你是否能够知道这是一个已经综合过的设计?

False

综合前和综合后的设计都能够保存为.ddc格式。一般保存在unmappedmapped文件夹下。

3使用DesignCompiler进行逻辑综合出现述log,请问gtech.db和standard.sldb包含哪些信息?

gtech.db和standard.db是synopsys提供的默认库,分别包含了GTECH逻辑单元和基本的DesignWare IP模块。在使用read命令时,这些库都被自动地加载。

4Design Compiler综合过程中,target_library是如何被使用的?

target_library使用在"compile"过程中,用来生成工艺相关的门级网表。Design Compiler尽量选择面积最小的逻辑门去满足设计功能和时序的要求。

如果不通过“settarget_library *”指定目标工艺库,默认值是your_library.db,同时工具会报出warning

5Design Compiler 综合过程中 “link”命令完成了什么功能?

link是Design Compiler ”resolve”设计中例化模块的过程。DesignCompiler通过变量“link_library”指定例化模块库的位置,和target_library一样,默认为your_library.db。建议显式地使用link命令,否则工具可能带着“unresolved references”进行综合,产生没有意义的结果,同时浪费时间。

6link_library = “ * $target_library”中的 "*"指的是什么?

DC memory 。Design Compiler 首先会在DC memory中寻找匹配的例化模块。

7Design Compiler 逻辑综合中 search_path变量的作用是什么?

DC在search_path指定的目录底下寻找设计代码和库文件。建议在search_path中使用相对路径,增强脚本环境的可移植性

8Design Compiler 逻辑综合流程中,下述脚本的意义是?

避免某些设计者只使用run 脚本综合设计,不仔细查看log和reoport。基于错误的link或者check_design结果run完整个综合流程会浪费大量不必要的时间。

9将综合前的设计保存为.ddc的格式文件有什么好处?

read命令将rtl(unmapped)翻译成GTECH格式。对于一个较大的设计,rtl to ddc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当我们需要对设计重新进行compile时,只要读取保存的unmapped的设计(.ddc)就能节省很多时间。如果rtl已经被更新,还是要重新读入rtl.

10请问在DesignCompiler综合过程中,述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DesignCompiler 完成了ASIC设计流程中的rtl to netlist过程,后续需要有第三方工具完成netlist toGDSII的实现。而第三方工具对于netlist有字符语法上的限制,所以需要使用change_names 命令,才能让第三方工具正确识别netlist。

11下面哪个是关于target_library和link_library变量正确的表述?

a)所有在设计中例化的宏模块都应该在target_library中设置

b) 在compile期间,DC从link_library中选择最小的逻辑门去满足时序要求

c) link_library用于resolve例化模块,target_library用于在compile

d) link_library自动加载.ddc文件

C

a) 应该是  link_library

b) 应该是  target_library

d) 应该是  link

12在设计中,port和pin有什么异同?

相同点:port和pin都是一个input/output;

不同点:port是当前设计的input/output;

pin是当前设计中例化模块的input/output。

如果当前设计被另外的设计例化,则port会变成pin

13在Design Compiler中如何正确地使用set_max_area约束命令?

如果是面积约束过于严格,或者直接设为0,Design Compiler将执行面积优化,直到无法优化为止。面积优化可能会增加runtime,但是不会影响时序优化。 时序约束优先级总是高于面积约束。 如果run time是一个需要在乎的问题,请将面积约束设为实际设计要求的值。如果不关心run time,可以将其设置0。

14Design Compiler是如何划分时序路径进行时序分析的?

DesignCompiler将设计划分为一个个timing path,每一条路径都有一个startpoint(input port、触发器的clock pin)和一个endpoint(output ports、触发器的data pin)

DesignCompiler会计算每一条路径的延时,然后比较arrive time和require time来判断这条路径是否满足时序要求。

15Design Compiler如何在逻辑综合的时候考虑到时钟树的影响?

DesignCompiler可以使用 set_clock_uncertainty命令来建模时钟的skew + jitter + margin。如果不设置的话,默认值为0

16Design Compiler如何在逻辑综合阶段考虑时钟延迟的影响?

时钟的network latency是指时钟输入端口到触发器的时钟端延迟;

时钟的source latency是指实际的时钟源到时钟输入端口延迟。

在pre_layout阶段,使用set_clock_latency (-source)来建模;

在post_layout阶段,使用set_propagated_clock来建模。

17什么是virtual clock,有什么用处?

未连接到任何port或pin的时钟

用作输入或输出延迟的参考点

18为什么模块级设计推荐寄存器输出?

方便后级模块时序约束和时序预算

19input path、output path和reg-to-reg path分别被什么sdc语句约束?

input path   :set_input_delay

output path :set_output_delay

reg-to-reg    : create_clock

20Design Compiler综合中,set_max_capacitance命令的用处是什么?

max_capacitance属于“逻辑DRC”,它限制了端口的扇出电容。默认情况下,逻辑DRC的优先级高于时序和面积约束。max_capacitance是由工艺厂的库决定的。

本文摘录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芯片实验室”  欢迎关注

21如何通过tcl脚本找出lib库最大的max_capacitance ?

22Design Compiler 在综合时如何估计pre_layout的cell和net延时?

Design Compiler使用非线性延迟模型生成查找表, 用于计算cell延迟。

基于扇出和工艺厂提供的线负载模型(set_wire_load_model)计算net延迟。

23Design Compiler 的Topographical Mode相比Wire LoadModels有什么优势?

线负载模型(WLM)是基于工艺厂的数据统计,而不是特定于自己的设计。在深亚微米(UDSM)设计中,互连寄生参数对路径延迟有很大的影响
,WLM是不够准确的。

  TopographicalMode使用placement算法来估计线延时,提供和实际物理布局更好的时序相关性。

TopographicalMode 除了逻辑库之外,还需要物理库(Milkyway)

24使用DesignCompiler,在compile或optimize之后应该执行的分析操作是什么?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如果这个报告表明没有违规行为,不需要进一步的时序和逻辑DRC分析。 如果有违规,可以使用report_timing执行更详细的分析。

25Milkyway库包含了哪些信息,DesignCompiler中如何指定Milkyway库?

物理Milkyway库(例如std,ip和pad)包含cell的物理布局描述,用于执行placement。 technology file定义了该工艺金属层,物理设计规则,电阻,电容单位等。TLU-plus文件定义深亚微米RC寄生模型。 这些文件由工艺厂商提供。

在Design Compiler中,由下列命令定义:

26Floorplan是通过什么指标来设置芯片的大小和形状的?

AspectRatio(height/width),默认比值为1

Utilization(利用率)决定了cell的密集程度,提高利用率将减少core大小,默认利用率为0.6

27DC Topographical mode如何读入设计的实际物理布局信息?

1、 source  PhysConstr.tcl

2、 extract_physical_constraints  <def_file>

28为什么用于综合的verilog不建议使用for循环?

DC无法优化for循环的逻辑,只是单纯进行展开和复制,这可能降低电路的面积和性能

29Milkyway库中的“Layout” vs. “Abstract”  视图有什么不同?

Milkyway
库中包含相应的Abstract视图和 Layout视图, Abstract视图用于Place & Route减少工具处理的数据量。

Abstract视图不包含底层器件细节,仅包含以下内容:

- cell
的轮廓(placement工具将每个cell放置在core中的site上。Placement工具只需要知道的是cell的大小和形状(轮廓)。)

-
引脚位置和层(引脚通常是金属连接的区域。routing工具使用这些引脚位置来布线

-
Metal blockages
(cell中某些不能布线的金属层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已经被该cell使用。上面的示例布局太简单,不需要Metal blockagesMetal blockages更常见于IP宏模块

30针对上图,分别使用report_timing、report_timing-max_paths 2report_timing -nworst 2-max_paths 2会输出哪些slack ?

report_timing:由于4条路径都属于同一path group,因此report_timing只会报出一条路径,即时序最差的路径(Slack =-0.3)

report_timing-max_paths 2在每个endpoint都会报出一个最差的slack ,即(Slack = -0.3、Slack = -0.15)

report_timing-max_paths 2 -nworst 2在每个endpoint允许报出两个最差的slack,即(Slack = -0.3、Slack = -0.25)

31分析上述时序报告,该进行什么样的优化操作?

请注意,相对于12.5ns的时钟周期,input delay为8.4 ns
- 几乎为70%!

实际上,该值要小得多,可以考虑将input delay减少到更合理的数字。

32如何生成上图所示的时钟,假设触发器的setup为0.03ns,Tmax最大允许延时为多大?

create_clock –period 1.6 –waveform {0 0.4 0.6 1.4 }
–name My_CLK
[get_ports Clk]

Tmax = 0.6
- 0.4 –0.03 = 0.17ns

33怎样理解上述原理图和约束?

指定外部逻辑(JANE’s_DESIGN)使用的时间,然后Design Compiler计算内部逻辑(MY_DESIGN)允许的时间。

如何约束上述设计?如果FF2和FF3的setup要求为0.2 ns:

最大延迟TNmax =

最大延迟TXmax =

create_clock–period 3.6 –waveform {0.0 1.2}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 –max 1.3 –clock 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A]

Tn,max = 3.6 – 1.2 – 1.3 - 0.2 = 0.9ns
Tx, max = 3.6 – 0.2 = 3.4ns

34如何约束上图多输入路径?假设触发器setup要求为0.14ns,两条路径中哪一条更加严格?

create_clock-period 2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max 0.3 –clock 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A]

set_input_delay-max 1.2 –clock Clk –add_delay
[get_portsA]

M1:TNmax= 2 – 1 – 0.3 – 0.14 = 0.56ns

M2:TNmax= 2 – 1.2 – 0.14 = 0.66 ns

35如何约束上图多输出路径?假设触发器setup要求为0.1ns,两条路径中哪一条更加严格?

create_clock-period 4 [get_ports Clk]

set_output_delay–max 2.5 –clock Clk [get_ports B]
set_output_delay –max 0.7 –clock Clk - clock_fall –add_delay [get_ports B]

T1:TSmax= 4 – 2.5 = 1.5ns

T2:TSmax= 2 – 0.7 = 1.3 ns

36用什么命令来设置设计驱动和负载约束?

set_driving_cell、set_load

37、如何约束上述包含异步时钟的设计?

如果设计中的所有时钟都是异步的,可以使用以下脚本:

38、上述设计,时钟周期为10 ns。 加法器需要近6个时钟周期。经过六个时钟周期使能触发器。如何不施加多周期约束,会发生什么?

DesignCompiler默认所有路径都是单周期路径。不施加多周期约束,工具会尽量让64bit加法器满足10ns约束!

39、Design Compiler综合过程中,上述命令的用处是?

单时钟设计,因此所有路径都在同一path group中。在I/O上的非常糟糕的约束可能影响设计最后的综合效果。我们可以自定义path group,使得每个path group的WNS path都能够得到优化,不至于其中一个WNS的path阻碍另一个path group的优化。

report_timing也会分别报告每个pathgroup的时序

40、group path中的 –weight选项有什么实际用处?

DesignCompiler以降低cost function为优化方向,–weight用于给特定path group设置优先级或权重

例如:path group 1:

slack =-2ns,weight=5,则cost function = 10

path group 2

slack =-3ns,weight=1,则cost function = 3.Design Compiler优化的方向是降低两个pathgroup的cost function之和

41、group path中的 –critical选项有什么实际用处?

–critical选项用于优化critical range范围内的路径,critical range不应超过时钟周期的10%。优化次关键路径可能有助于关键路径。

默认情况下,所有路径的critical range均为零。

42、下列关于DesignWare库的描述正确的是?

a、compile_ultra之前需要额外设置库变量

b、推断综合各种各样的算术和关系运算符

c、推断综合各种各样的标准IP,例如 FIFO,移位寄存器,分频器

d、以上都是

B.compile_ultra自动设置库变量; 非算术/关系IP不能由DC推断,它们必须在RTL代码中实例化

43、下列关于optimize_registers的描述正确的是?

a、拆分/合并寄存器 - 不优化组合逻辑

b、可以增加pipeline中的寄存器级数

c、可能会增加违规,以减少寄存器数量

d、可能生成更快和更小的流水线设计

D.optimize_registers:不改变寄存器级数; 可能会增加

寄存器数量; 将利用正slack以减少寄存器数量;将执行增量编译,以进一步优化组合逻辑

44、通过增加Design Compiler delay优化的的优先级将不会修复任何逻辑DRC违规 - True or False?

False
Design Compiler
将修复逻辑DRC违规,只要不增加负slack

45、在单时钟设计中,默认情况下,Design Compiler不会自动创建任何path group - True or False?

False: DesignCompiler为时钟创建至少一个path group。 如果有任何不受约束的路径,

这些路径会被分组为名为default的path group

46、默认情况下,path group内的优化会停止在关键路径的优化上 - True or False?

True
当关键路径无法进一步优化时,、默认情况下,次关键路径不会

优化。 Design Compiler进入下一个path group的优化。

47、为什么建议优化次关键路径?

通过优化次关键路径,可能能够改善相关的关键路径,最终会减少违规路径,更容易通过Place&Route物理设计工具来修复

48、默认情况下被忽略优化的次关键路径如何能够得到优化

a)将它们放在自己的path group中

b)将criticalrange应用于create_clock

c)将weight应用于其path group

d)以上所有

A.
critical range适用于pathgroup,而不是时钟约束;

应用weight没有指示Design Compiler来优化否则被忽略的路径 - 它只是对已经考虑优化的路径施加更多的优化权重

49、通过将-weight选项应用于path group,它可能会恶化另一条路径上WNS - 对错吗?True or False?

True,如果DesignCompiler可以降低整体的cost function的话

50、Topographical mode相比WLM模式,通常提供更好的速度/面积结果- True or False?

False。 Topographicalmode导致与实际布局更好的时序相关性,不一定是更好的速度和/或面积结果。

51、在Topographical mode中包括物理约束

a)获得更好的速度/面积优化

b)生成一个readyfor clock tree synthesis的设计

c)是可选的,但建议用,以提高与实际物理布局更好的时序相关性

d)以上所有

C.虽然Topographicalmode确实执行了placement引擎,但这仅适用于

时序计算的目的。只有能够保存网表,用于Place&Route物理设计工具。

52、综合后,已经完成映射的网表为什么不能够包含assign语句,assign语句可能是由什么引起的?

布局工具可能无法处理Verilog网表中assign语句

网表中assign语句可能是由多端口网络和三态网络导致

53、Design Compiler怎么fix多端口网络导致的网表中含有的assign语句问题?

确保最终网表不包含assign语句,在综合时,分隔多端口网络:

54、Design Compiler怎么fix三态网络导致的网表中含有的assign语句问题?

DesignCompiler使用assign语句描述三态网络,我们需要将三态网络声明转换为wire声明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数字芯片实验室”

网友(2019-04-04):
非常有用的信息

网友(2019-06-04):
谢谢分享。你的公众号也有不少有用的信息,关注了。

网友:
优秀优秀

网友(2020-01-08):
thanks a lot and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
加了公众号,做的很棒!

网友:
挺受益的,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2021-05-17):
问题5感觉就是嘛都没说,或者,答非所问

网友(2024-10-24):
真的是很好的資料

网友:
感恩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