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617 DRC报错

楼主(2019-02-03):
Cadence 617 DRC报错,Error: cell XXX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我检查了cds.lib,其中有需要的library,并且library中有提示报错的cell
希望各位大神能给我解决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check the library manager if the cell exist or not.
then from the library manager  click the menu view>>refresh.
and from the CIW window click file >> close data >> close 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I did as what you said,but the error still remain. Can you give me any suggestions?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解答一下?我用了两个库一个tsmcN65,一个analoglib。从library manager里看都有报错的cell,为什么还会报错?

网友:
This is a clear case of not giving GDSSII file for some (which are giving errors) cells which are present in design but not in GDSII.

Solution is, either merge GDS of all cells/macros/blocks OR specify GDSII files for cells/macros/blocks in caliber run

网友B(2019-03-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吗哥哥,我是误删除一个器件后,自己添加上去,然后DRC出现这个 Cell n18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网友:
解决了吗哥哥,我是误删除一个器件后,自己添加上去,然后DRC出现这个 Cell n18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