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nnovus上面添加物理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9-02-07):
请问我在icc2上面add_ref_libs 添加的是ndm库文件,在innovus上面应该用什么命令?添加对应的什么库文件? 谢谢

icc2吃的ndm文件里面设的是“create_workspace -flow physical_only -scale_factor 1000 -tech *.tf *.msv_physical_only”
然后read_lef *.lef

在线等

网友:
存的dbs目录里面有一个叫*.global的文件,里面引用了lef和view_definition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