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censing Error 问题

楼主(2019-02-07):
Licensing Error已经出现两次错误了,最开始一次是我电脑是刚装的虚拟机,VMware15版本,系统是CentOS,virtuoso6.1的。把公司电脑上的系统拷过来后,出现的第一次,后来老板找人解决了。这一次是公司赶项目,有一点图没有画,回家的时候还特意跑了一下DRC和LVS,都过了!
之后电脑都没有开过。但是今天,也就是2019.02.07,突然就跑不来了。

我也在网上找了各种解决方法,要么解决不了,要么真看不懂。
如果我想要解决的话,该从那方面入手?又或者怎么去确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是由什么引起的错误???
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license 过期了呗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联网后,被查到不是正版。
解决方案就是重新安装license。主要是不熟悉Linux操作系统是大问题。
如果时间充裕,想学习全套,就把Linux系统操作学习一下,从根本解决,自然就看的懂帖子的方法。
如果仅仅是想学IC,就拷贝一个License可以用的软件,保存在硬盘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