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重点解析

楼主(2019-02-07):
源自:微信公众号  “数字芯片实验室”

1、连续赋值和过程赋值之间有什么区别?

连续赋值

过程赋值

主要赋值给 nets

主要赋值给 reg变量

用来生成组合逻辑

用来生成存储单元,触发器、锁存器和组合逻辑

用于assign语句

用于alwaysinitialtaskfunction语句

示例:

wire out1 = in1 & in2 ;

assign out1 = in1 & in2

示例:

always @(posedge clk)

reg1 <= in1 ;

always@(a or b or s)

y = (s == 1) ? a : b ;

2initialalways中的赋值有什么区别?

initialalways中的赋值都是过程赋值。

initial

always

initial语句块中赋值是在仿真时间0按特定顺序执行,并且只会执行一次

从仿真时间0开始,敏感列表变化时重复执行

不可综合

可综合

示例:

reg [1:0] out1 , out2 ;

initial begin

out1 = 2’b10 ;

#5 out2 = 2’b01 ;

end

示例:

reg [1:0] out1 , out2 ;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out1 <= int1 ;

out2 <= out1 & in2 ;

end

3、阻塞和非阻塞赋值之间有什么区别?

阻塞和非阻塞赋值都是过程赋值。

阻塞赋值

非阻塞赋值

阻塞赋值中,右边表达式自动更新到左边表达式(如果不指定delay

非阻塞赋值中,右边表达式在下一个周期才会更新到左边表达式

在一个进程中存在多个阻塞赋值时,当前阻塞赋值会阻塞下一个阻塞赋值

在一个进程中存在多个非阻塞赋值时,多个非阻塞赋值会同时进行

建议在组合always语句块中使用阻塞赋值

建议在时序always语句块中使用非阻塞赋值

能在连续赋值语句assign和过程赋值initialalways语句中使用

只能在过程赋值initialalways语句中使用

=
表示

<= 表示

示例:

initial begin

reg1 = #10 2’b10 ;

reg2 = # 5 2’b01 ;

end

reg110个时间单位赋值,reg215个时间单位赋值。

reg2赋值发生在reg1赋值完成之后

示例:

initial begin

reg1 <= #10 2’b10 ;

reg2 <= #5 2’b01 ;

end

reg110个时间单位赋值,reg25个时间单位赋值。

reg2赋值发生在reg1赋值之前

4、如何使用连续赋值建模双向nets

assign语句构成一个连续赋值。 RHS变化立即影响LHS
然而,LHS的任何变化都不会影响RHS

例如,在以下声明,rhsnet的更改将更新到lhsnet,但反之不会。

wire   rhs,1hs ;

assign  lhs = rhs ;

System Verilog引入了一个关键字alias,能定义双向nets

例如,在以下代码中,rhs的任何变化都会更新到lhs,反之亦然。

module test_alias ;

       wire[3:0] lhs ,rhs ;

       aliaslhs = rhs ;

initial begin

       forcerhs = 4’h2 ;

$display(“lhs= %0h , rhs = %0h”,lhs,rhs) ;

release rhs;

force lhs= 4’hc ;

$display(“lhs= %0h , rhs = %0h”,lhs,rhs) ;

release lhs;

end

endmodule  //test_alias

如果上述alias换成assign,则输出如下:

lhs = 2 , rhs = 2

lhs = c , rhs = z

然而,由于定义了alias,输出如下:

lhs = 2 , rhs = 2

lhs = c, rhs = c

在上面的示例中,对net任何一侧的更改都会更新到另一侧。

持续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alias是双向net?这个理解不准确。

alias就是别名的意思,两个名字(lhs, rhs)是同一根线。
如同给王五起个外号叫小王。那王五吃饱了,小王也就吃饱了;反之亦然。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