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LVS的结果找问题

楼主(2019-02-09):
如题,图中时LVS的结果summary,我仔细核对过原理图和版图的连接,没有发现问题。但是结果出现三个错误,点击后跳转的位置却没有问题。
而且,个人发现,之前画版图过程中,检查出没有连接地线,但是summary中会出现一堆不相干的错误。这是为什么?
因此,向各位前辈提问,
(1)如何根据LVS的summary找到版图的问题,如何看LVS的summary。
(2)LVS的summary会提示不相干的错误,这时候如何判断?有时候会越改越错。请各位大神,前辈指导。谢谢!

网友:
你是在终端输入命令 来lvs验证的吗 ? 你应该吧版图和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是用calibre来DRC和LVS的。主要是LVSsummary中显示的问题和版图中对应不上。主要是想知道怎么去看summary,感觉summary会乱说错误。

网友:
你这个是版图中的在线路里面没有对应到  看一下有没有instance的error

网友:
还有其他的图片能提供吗 只有这个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先把简单的清理掉,还找不到就把其他类型的清理掉,不在一条道上跑到黑

网友:
如楼上所说先清理其他的错误,有可能是其它错误引起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其它地方线网连接的错误引起的。

楼主:
图一是我第一次画的版图,图二是第二次画的版图。第一次LVS没有过的原因主要还是有个器件没有连接好。第二次重新画过之后,LVS过了,但是出现ERC的错误。说我有个器件衬底没有接地或者高电位,我检查过了,都接了,还是有错。请问各位这个怎么解决??   回复 5# hccaiwh

楼主:
回复 8# lichq 是的,主要就是没有连接好,特别是器件一多,容易混乱。再找错误很难!主要问题还是想从LVS的summary找问题,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就是DRC/LVS提供的一连串错误有时候只错了一个地方,改过来就都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器件衬底没有接地或者高电位",如果你确实没有错误,有衬底不需要接电位(有的衬底跟S/D相连),这时应该和电路工程师商量该ERC错误是否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