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版图设计问题

楼主(2019-02-10):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大神们 :图中电路图是ESD保护电路图 M26 M25MOS管子源漏究竟画多粗怎么看 而且为什 ...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大神们 :图中电路图是ESD保护电路图 M26 M25MOS管子源漏究竟画多粗怎么看 而且为什 ...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大神们 :图中电路图是ESD保护电路图 M26 M25MOS管子源漏究竟画多粗怎么看而且为什么源和漏离栅极的距离不一样(感觉有一端跟栅是紧紧挨着的 另一端却不是  ,版图是我找的网上的)谢谢你们了 我真的搞不懂

网友:
源漏两极到栅极的space,在设计ESD MOS管 rule有要求的,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rule。好像是加一层SAB这个物质,增加抗压性。过完年回来喝酒喝忘了,你可以看一下有个叫柯明道的教授有关ESD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

网友:
SAB利用增加漏极宽度产生隔离电阻,提高PAD电位促进ESD保护器件开启

网友:
对于上面的问题,一般来说漏端需要画大面积一点,同时,漏端接触孔到栅距离(DCGS)大于源端接触孔到栅距离(SCGS),如果DCGS过小,很可能发生瞬态的ESD冲击耦合到栅上,会将栅氧化层击穿;对此通常会留有一定的DCGS的空间,并且增加SAB工艺将覆盖在漏极接触孔与栅之间的金属硅化物去除,防止栅漏直接串通的发生。而大面积的漏端可以确保大电流流入泄放,起到保护作用。你问到的画多粗,就需要查一下rule。
要从根源上明白ESD保护结构设计准则和原理,论坛上有相应的资料,可以查一下。涉及到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谢谢你!这两天我看了你说的文件大概都懂了

网友(2020-05-06):
解释的到位

网友(2021-06-02):
增大漏区包孔一个是寄生的DIODE加大 第二个增大漏区电阻 方便均匀推动 这个结构是两级结构 到第二级已经有电阻了 且管子尺寸不大 适当加大漏区电阻对芯片面积影响不大

网友(2021-12-23):
我的理解是可以让电流均匀

网友(2023-03-30):
我也没搞懂,请指教

网友C:
请教下大佬,左边的二极管是不是放错了 左上角的那个是不是应该pn翻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大佬,左边的二极管是不是放错了 左上角的那个是不是应该pn翻一下

这里用的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

网友E:
看了大家对SAB 的理解貌似有点误会
我的理解是:
SAB:硅化物阻挡层,顾名思义,是阻挡硅化物的layer。其作用是:layout 上有盖都SAB区域,将不会制作硅化物。
ESD mos 将D端拉大,并加盖SAB,其考量主要有:
1.将D端拉大,增大D端面积,往往拉大后的D端cont 会至少扎两列以上,增大D端ESD 耐压。且除了DCG大于SCG,其实还有一个DCT(D端CONT到D端边界的距离)大于DCG的rule
2.加盖SAB,D端表面不会制作硅化物,使得D端表面电阻相对大些,从而使得ESD电流不在其表面跑,而是走在往下更深
的区域,方便ESD泄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用的是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特性

感谢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E:
看了大家对SAB 的理解貌似有点误会
我的理解是:
SAB:硅化物阻挡层,顾名思义,是阻挡硅化物的layer。其作 ...

请问大佬DCT大于DCG这些rule是在design rule里面有吗?还是说是绘制经验总结呢?工艺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D:
我们希望这两个二极管是当有大电流过来的时候才用上,所以下面的管子是利用二极管反向击穿,上面的管子当有大电流的时候直接就导通了,正常信号流过的时候它是截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希望这两个二极管是当有大电流过来的时候才用上,所以下面的管子是利用二极管反向击穿,上面的管子当 ...

现在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