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CS+HSIM混合仿真怎么提速,实在跑的太慢了

楼主(2019-02-11):
请问VCS+HSIM混合仿真怎么提速,实在跑的太慢了

网友A:
看仿真精度,用VCS+XA试,主要是并行和计算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主要是跑SRAM的bist的仿真,SRAM有64kb,XA具体是指哪款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XA 就是customer sim, 也是synopsys 的工具. 速度比hsim快很多, 精度似乎也不差.

网友:
针对不同的block设置合适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只有一个SRAM的BIST测试,我SRAM大小压不下去,测试算法也不能压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校的服务器没有这软件。。。。。。。唉

网友:
sram用finesim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一个上去

FineSim® is a multi-core accelerated circuit simulator well-suited for simulation of large, complex analog circuits, as well as DRAM/SRAM/Flash memory design. The CustomSim™ FastSPICE simulator delivers superior transistor-level verification performance and capacity for various classes of design, including custom digital, memory, and analog/mixed-signal circuits. HSPICE, FineSim, and CustomSim support a comprehensive set of reliability and variability analysis features, with the cornerstones being high-performance engines and common modeling and analyses technologies. For full-chip mixed-signal verification, Synopsys’ VCS® AMS mixed-signal verification solution combines the industry’s fastest RTL and circuit simulation engines (VCS, CustomSim or FineSim) to deliver the best performance and capacity for mixed-signal SoC regression testing for advanced functional and low-power verification.

网友(2020-06-13):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23-11-03):
你好,我现在也在跑BIST电路,也是整体跑得非常慢,请问你最后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看仿真精度,用VCS+XA试,主要是并行和计算精度

请问有xa+vcs混仿的教程嘛,最近在学,哪位好心人帮帮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