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晶圆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9-02-11):
晶圆在切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碎屑产生吧请问这些碎屑怎么清理呢
会不会有些落在pad裸露的金属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切割中时添加diamaflow,切割完成成二流体高压水冲洗,就ok了

网友(2020-08-08):
可以在切割之前在晶圆上涂一层晶圆切割保护液,它能防止切割时产生的碎屑直接落在晶圆上,还能防止晶圆在切割时碎裂和局部受热,切割完以后用清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2-09-07):
加Diamiflow清洗就可以 主要的厂家Ketaca MTI GTA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