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vtools自带的example的问题

楼主(2019-02-11):
求助几个问题:1.MVRC与MVSIM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2.在MVSIM时没有error,只有warning,用dve打开波形全是X态,一些warning如下:
  [MVDBGEN]WARNING 3807: File '/mvsim_mvrc_demo_eg/powerspec/ocpfsm.upf' line '78': Save signal 'SaveDma' for Retention policy 'DMACFG' is not an input/output port. Signal name may change after logic synthesis, preventing a single RTL UPF flow.
  [MVDBGEN]WARNING 3547: File '....upf' line'163': PST state 'FULL' already exists with same port-states as PST state 'RET' in Power State Table 'ocpPst'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用MVRC做静态检查,再用MVSIM做动态检查。

X态和你贴的warning没啥关系,往前找其他warning吧。

但都2019年了,还在用mvsim?

网友B(2020-05-25):
引用 网友A:
先用MVRC做静态检查,再用MVSIM做动态检查。

X态和你贴的warning没啥关系,往前找其他warning吧。

请问大佬,现在做低功耗UPF检查用什么工具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现在做低功耗UPF检查用什么工具啊,谢谢

综合工具DC的dcprocheck命令可以检查upf,或者vcs 动态仿真也可以检查,已经2020年了,基本不用mvrc和mvsi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综合工具DC的dcprocheck命令可以检查upf,或者vcs 动态仿真也可以检查,已经2020年了,基本不用mvrc和mvs ...

感谢大佬,我研究下这两个工具的这两个功能怎么用。

网友(2020-11-26):
good question!! nice to have the exper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