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F MOS和BB MOS的区别

楼主(2019-02-11):
如题。
最近在使用TSMC的65n库 厘米那提到RF MOS MODEL和Baseband(BB) MOS MODEL
不太清楚两者有什么区别?

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么?

网友A:
制造上一样的,只是模型上复杂很多。为了精确,只能按照规定的layout调用

楼主(2019-03-29):
引用 网友A:
制造上一样的,只是模型上复杂很多。为了精确,只能按照规定的layout调用

非常感谢!!
我看了TSMC的文档 确实RF的模型要复杂一些
包括各种ZYS参数

网友:
RF模型寄生参数要准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