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诸位知道virtuoso中怎么测量图形的角度么?

楼主(2019-02-11):
诸位知道virtuoso中怎么测量图形的角度么? 例如随意画一个多边形,想知道每个角的角度。如何实现呢

网友:
买个度量器直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铁。。我的意思是virtuoso软件中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不能 自己写脚本 测

网友B:
菜单“view”->“show angles”;
可通过关键字“viewing angles”在cadence help中查到详细介绍。
这个功能我在IC617和IC615中都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那么请问可以测出这个形状的面积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打开“infoBalloon”,鼠标悬停在图形上,就会显示这个图形的信息。不光有面积,也有周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哇~~ 多谢你的指导。

网友(2019-04-08):
引用 网友B:
菜单“view”->“show angles”;
可通过关键字“viewing angles”在cadence help中查到详细介绍。
这个功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infoBalloon键是在virtuoso界面吗?还是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nfoBalloon键是在virtuoso界面吗?还是在?

您好,
infoballoon 在“option”工具栏上。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options-Dynamic Display界面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infoballoon 在“option”工具栏上。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单“view”->“show angles”;
可通过关键字“viewing angles”在cadence help中查到详细介绍。
这个功 ...

多谢,又学到新技能

楼主(2020-01-16):
引用 网友B:
菜单“view”->“show angles”;
可通过关键字“viewing angles”在cadence help中查到详细介绍。
这个功 ...

大佬,时隔1年又翻到了找个帖子,之前您提到的角度测量 leHi函数对象仅仅是 windows type,请问有别的函数可以代替么,想写进script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时隔1年又翻到了找个帖子,之前您提到的角度测量 leHi函数对象仅仅是 windows type,请问有别的函 ...

那我就不知道啦
我在IC616的 “cadence skill API finder” 中用“angle”作为关键词搜索,只找到一个“peGetBendAngle”的判断90度角的方向的,没有找到测量几条线之间的角度的。
1,你可以试试在更新版本里搜索一下看看,比如IC617,IC618,IC619……。
2,你可以自己写出这个计算角度的函数,只要知道这个角的顶点和两条边上的各一个点,一共三个点,你就可以算出它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不知道啦
我在IC616的 “cadence skill API finder” 中用“angle”作为关键词搜索,只找到一个“p ...

好的,谢谢您,我就是想偷个懒。因为我看virtuoso既然有这个功能,比如leHiShowAngles()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只能应用于windows )。不过搜不到别的function,确实也就是没有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