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 全电容分段式结构和阻容分段结构相比从性能上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9-02-12):
SAR AD 全电容分段式结构和阻容分段结构相比从性能上有什么优缺点。
从精度和抗干扰角度来说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
精度各有利弊,毕竟电阻精度不太够,电容分段后match通过补偿调节也是有误差的;
抗干扰来说,做在metal层的电容肯定比做在poly的电阻要更好一些;
另外分段电容的最大优点是,静态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