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ls编译C/RTL Co-simulation遇到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9-02-12):
自己想编写一个卷积模块,用HLS的fft函数来实现,一共需要3个fft函数。C simulation和C synthesis都通过,但到C/RTL Co-simulation遇到问题,提示如下:
ERROR: [VRFC 10-1374] size mismatch in mixed language port association, vhdl port s_axis_data_tdata [F:/FPGA_Exam/hls/conv/conv_prj/solution1/sim/verilog/fft_config1_s.v:47]

ERROR: [XSIM 43-3322] Static elaboration of top level Verilog design unit(s) in library work failed.

ERROR: Please check the snapshot name which is created during 'xelab',the current snapshot name "xsim.dir/conv_top/xsimk.exe" does not exist

哪位有空帮我分析分析,哪里的原因,找了好几天了。非常感谢!
模块文件如下:

#include "conv_top.h"

void dummy_proc_fe(
    cmpxDataIn in[IFFT_LENGTH],
    cmpxDataIn out[IFFT_LENGTH])
{
    int i;
    for (i=0; i< IFFT_LENGTH; i++)
        out[i] = in[i];
}

void array_multipl(
        complex<data_in_t> in_one[IFFT_LENGTH],
        complex<data_in_t> in_two[IFFT_LENGTH],
        complex<data_out_t> out_multipl[IFFT_LENGTH])
{
        int i;
        array_multipl_label0:for(i=0; i<IFFT_LENGTH; i++)
    {
                out_multipl[i] = in_one[i] * in_two[i];
    }
}

void conv_top(
        complex<data_in_t> in1[IFFT_LENGTH],
        complex<data_in_t> in2[IFFT_LENGTH],
        complex<data_out_t> out_conv[IFFT_LENGTH])
{
        complex<data_in_t>  xn[IFFT_LENGTH];        //ifft

        status_t ifft_status;
        config_t ifft_config;

    complex<data_in_t>  xn1[IFFT_LENGTH];        //single_one fft
    complex<data_out_t> xk1[IFFT_LENGTH];
    status_t fft_status1;
    config_t fft_config1;

    complex<data_in_t>  xn2[IFFT_LENGTH];        //single_two fft
    complex<data_out_t> xk2[IFFT_LENGTH];
    status_t fft_status2;
    config_t fft_config2;

    dummy_proc_fe(in1, xn1);
    dummy_proc_fe(in2, xn2);

    fft_config1.setDir(1);
    fft_config2.setDir(1);
    ifft_config.setDir(0);

    hls::fft<config1>(xn1, xk1, &fft_status1, &fft_config1);
    hls::fft<config1>(xn2, xk2, &fft_status2, &fft_config2);
    array_multipl(xk1,xk2,xn);
    hls::fft<config1>(xn, out_conv, &ifft_status, &ifft_config);

头文件如下:

#include "ap_fixed.h"
#include "hls_fft.h"

// configurable params
const char FFT_INPUT_WIDTH                     = 32;
const char FFT_OUTPUT_WIDTH                    = FFT_INPUT_WIDTH;
const char FFT_STATUS_WIDTH                    = 8;
const char FFT_CONFIG_WIDTH                    = 16;
const char FFT_NFFT_MAX                        = 10;
const char IFFT_NFFT_MAX                       = 11;
const int  FFT_LENGTH                                   = 1 << FFT_NFFT_MAX;
const int  IFFT_LENGTH                                   = 1 << IFFT_NFFT_MAX;

typedef float data_in_t;    //定义为浮点数
typedef float data_out_t;   //定义为浮点数

#include <complex>
typedef std::complex<data_in_t> cmpxDataIn;
typedef std::complex<data_out_t> cmpxDataOut;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config1 : hls::ip_fft::params_t {                                                //静态参数,fft函数用到
    static const unsigned ordering_opt = hls::ip_fft::natural_order;
    static const unsigned config_width = FFT_CONFIG_WIDTH;
    static const unsigned status_width = FFT_STATUS_WIDTH;
    static const unsigned phase_factor_width = 24;
    static const unsigned scaling_opt = hls::ip_fft::unscaled;  //不适用缩放因子
    static const unsigned max_nfft = 11;  //
    static const unsigned mem_phase_factors = hls::ip_fft::distributed_ram;
    static const unsigned stages_block_ram = 3;
};

typedef hls::ip_fft::config_t<config1> config_t;                                //fft运行时间的配置
typedef hls::ip_fft::status_t<config1> status_t;                                //fft运行时间的状态

void dummy_proc_fe(
    cmpxDataIn in[IFFT_LENGTH],
        cmpxDataOut out[IFFT_LENGTH]);

void array_multipl(
        complex<data_in_t> in_one[IFFT_LENGTH],
        complex<data_in_t> in_two[IFFT_LENGTH],
        complex<data_out_t> out_multipl[IFFT_LENGTH]);

void conv_top(
        complex<data_in_t> in1[IFFT_LENGTH],
        complex<data_in_t> in2[IFFT_LENGTH],
        complex<data_out_t> out_conv[IFFT_LENGTH]);

directives.tcl如下:

############################################################
## This file i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by Vivado HLS.
## Please DO NOT edit it.
## Copyright (C) 2015 Xilinx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set_directive_dataflow "conv_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