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这种震荡可以接收么?

楼主(2019-02-12):
ldo这种震荡可以接收么?

网友:
是否可以接受应该从应用的角度看。
至于振荡的原因,不能看通常意义的PM。
如一定要看PM,负载不仅有电阻还应包括电感(电感体现电阻或电流的变化)。
通常的运放看PM是因为阶跃前后MOS管均处于饱和区,各参数变化不大。而LDO重载和轻载差异很大,PM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不可以接受啊
这么多ring,表明的你相位裕度<45°了

网友:
pm gm 要开你是轻载还是重载,两个都要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