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oc内有多个tap controller的问题

楼主(2019-02-12):
我们的soc内有cpu,ddr controller都有自己的 tap controller,mbist以及bsd也会插入tap controller,请教大神工具在做的时候这些tap怎么连的。如何访问某个tap?

网友:
這應該是看IP的需求.   SCAN CHAIN/BSD/MBIST  ....等
現在大都是用tool 來做...
SCAN =>  Synopsys DFT Compiler
MBIST =>   Mentor
BSD    =>  BSD compiler

网友:
如果你要share JTAG接口,那就设计多种模式咯,将多个TDO 经mux到TDO IO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些都是需要自己手动去修改rtl吗?

网友(2019-03-16):
mentor最新工具是可以用一套tap控制器来管理所有上面这些测试项的,tap----ijtag网络-----sib/tdr模式

网友:
多个独立的tap controller,共用片子同一组JTAG管脚,有几种思路:
1)tap controller之间做成菊花链;可以串行同时操作多个tap controller;
2)tap controller做成并行,TDO汇聚时选择;
3)多个tap controller之间,选一个作为master tap,其它tap 作为slave tap;master tap优先级更高,slave tap的是否可操作,由master tap下的TDR来决定;

网友:
使用这么多tap都是大公司,有专门的tap controller 组,要避免内部各个tap的命令冲突,否则会出现传一个jtag命令进去,多个jtag controller同时工作。

理解了jtag协议,如何使用就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