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开发板原理图设计

楼主(2019-02-12):
实验室需要设计一款FPGA开发板,具体就是A家的核心板外接sram和gpio用作其他芯片测试平台,但我是个新手根本不知道管脚之间如何连接,看datasheet又不知道是否考虑全面?芯片供电,管脚之间连接的分配都不知道该怎么连?请问有什么可以设计FPGA开发板的公司吗?第一次设计这个想一边学一边练习,但是得有个参考和正误判断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要是FPGA的管脚,什么DQ.DQS.clk3p,clk3n.......我实在拿不准把它们当作普通IO口可不可以,又或者需要改哪些供电(VCCIO,VCCREF等等),通过哪些供电管脚配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供电的LDO选择,电压管脚的电流大小,都需要自己确定,可我真的一点儿经验也没有。。

网友:
上A公司找A公司的開發板頁面, 可以下載整片開發板的線路